关于精灵的改装,请教那种白色的胶是什么

楼主(2014-05-19):
我在拆精灵时,看到有的焊点用一种白色的胶保护着,看起来绝缘、固定、防水,
请问是什么,我也想涂点在我的焊接点上,谁能教教我?

网友:
13元可买一把12V热熔胶枪,胶棒0.3元一根,接电源溶化注上即可。

网友A:
完全可以用热熔胶代替的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热熔胶代替的其实

热熔胶很难清除吧,更换零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很难清除吧,更换零件时

热熔胶 搞酒精清理  704 胶清理才是脑壳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