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膏不环保的说,慎用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TM电机!!!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说说? 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引用 网友C:
助焊剂 有腐蚀作用时间长会出问题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不敢恭维,试过3S2200的价格比狮子高,性能不见比他高

楼主(2014-05-19):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东东用元素分析仪测过,贪铅极高,你用来焊接时的烟尘吸入体内对JJ有影响

~!!

我擦 这  果断不能再用    你是说 右边的那个 黄色的  焊油  还是 左边  深棕色的  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打算怎么装云台?我现在就是再用lz的方案

飞越吧  质量还不错  效果有保证

留好了 位置   重心也比较方便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擦 这  果断不能再用    你是说 右边的那个 黄色的  焊油  还是 左边  深棕色的  那个

左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助焊膏不环保的说,慎用

看什么牌子的了,我现在只敢海淘符合rohs的助焊剂/焊丝

楼主:
喔  感谢提醒

不过左边那个  焊锡膏 我是拿来 洗有氧化物的  电烙头的

很方便    亮白如新

不过有毒可能是真的    只能做好 四面通风了

网友F:
请问一下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有多重?
这种折叠桨大概拧多紧?
我也想升级这种折叠桨,看看是否会桨太大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有多重?
这种折叠桨大概拧多紧?
我也想升级这种折叠桨,看看是否会桨太大不抗 ...

抗不抗风   是一个  整体性结构的    比如  机身重量      电机 KV值    搭配的  桨大小

KV值越高的电机   转速越快    必须带小尺寸的桨    越抗风    当然 耗电也越大

KV低的   带大尺寸   转速慢    低速扭力大   非常省电 留空时间 非常持久

目前使用的感觉  好像  折叠桨 和  同尺寸的固定桨 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不抗风   是一个  整体性结构的    比如  机身重量      电机 KV值    搭配的  桨大小

KV值越 ...

你的飞机多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