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7可不可以飞四轴?

楼主(2014-05-19):
如题,知道的进来说说,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设定固定翼模式

网友B:
都7通道了,乍不能玩四轴,设置固定翼。

网友C:
只要在四轴上装上与遥控器对应的接收机就可以。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我的控快到了,我要DIY小鸡鸡!哈哈!到时候给你们瞧瞧!安全,耐摔,经济,好修,哈哈!

网友D:
只要是固定翼模式都可以................

楼主:
各位大神华科尔7如何设置四轴?小白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定固定翼模式
如何设置?小白,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