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4 V2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4-05-19):
高度距离限制300米飞的时候会很容易超过吗?如果超过了是什么情况?还有有靠刷海外版固件成功破解掉限制的吗?

网友:
300米已经很高了好不好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 S4 的距离可以在 增加

网友:
放心刷吧,海外版,距离高度均限制在1500米以内。不想用的话你可以再刷回国内版!
我已经刷过了。国内版做是出于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考虑,而有距离限制的。

网友:
不容易超过,超过了会返航,海外能破300,但是限1500。

网友:
海外版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zerouav.com/en/service/Download/Firmware/

那个20120501号固件就是海外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0120501号固件就是海外版的吗?

你可以放心下載。我用它解決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