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炸机图

楼主(2014-05-19):
发生在上个星期六,风有点,起飞后升高到10米高左右,不知道为不受控制,之后就炸了。感度 120 120 100 120
起飞重10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惨

是很惨啊

网友B:
节哀 炸炸更健康

网友C:
损失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失什么?

损失:
电池,机架,2对桨,电机,
发射器

网友:
如此惨烈

网友D:
自己组装的电池 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要查到原因

网友E:
看照片遥控器貌似是华科尔吧??电调包的太严实了吧?没有那个必要,反而造成散热不畅,也是故障的隐患;电调受干扰的主要途径是信号线,用穿磁环的抗干扰方式最好。如果是华科尔的遥控器,建议对频用固定ID的方式。

网友:
13楼的建议对的

楼主:
修好就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组装的电池 重点检查一下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哦,全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遥控器貌似是华科尔吧??电调包的太严实了吧?没有那个必要,反而造成散热不畅,也是故障的隐患;电 ...

我是 设置了 对频用固定ID的方式的

网友:
炸得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