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与小八轴哪种更适合航拍?讨论

楼主(2014-05-19):
本人做过4轴,6轴,8轴,发现一个问题始终在循环,那就是,想提高载重量,就需加大轴距,加大电机功率,加大电池容量,同时也就加大了重量,或者,电机,桨不变,增加轴数,如将四轴变成6轴、8轴,然后发现其实载重也没提高多少,都被重量吃掉了(当然,换高效率的动力和高强度、轻机架的除外),一般航拍挂单反都用8轴,但有的也用大四轴,用的也很不错,除去8轴比四轴安全一些的因素外,同等级别载重情况下,大四轴和小8轴综合考虑一下,选择哪种更实用?

网友:
四轴实用,效率高

网友A:
X8 在不增加机架重量的前提配置多一套动力
负载能力提升
安全能力有保证

网友:
没搞过六轴八轴

网友:
x8,高效安全

网友:
Y6是王道

网友B:
X8容易拍到桨,不知道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8 在不增加机架重量的前提配置多一套动力
负载能力提升
安全能力有保证

多一套动力,多一份重量,势必要多消耗电力,续航肯定缩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一套动力,多一份重量,势必要多消耗电力,续航肯定缩短了。

没有两全其美,只能直接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B:
X8容易拍到桨,不知道有什么好建议?

上反角

网友:
像skyhero和小金刚这种,岂不是必然?看起来还是y6好

网友D:
这问题比较无聊,自然是大桨,电机越少越好。小八轴,电机太多,电池耗得快,小桨拉力又小,所以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比较无聊,自然是大桨,电机越少越好。小八轴,电机太多,电池耗得快,小桨拉力又小,所以效果不明显 ...

轴数越多越稳,桨越大越不稳,您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为何s1000是8轴。6轴8轴断桨还能保护。4轴断一根直接翻掉。 折中可以选6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

网友:
另外,X8的话,实际效率不如平铺的8轴,基本相当于平铺8轴效率的80%

楼主:
看了zhuming0481 的前贴,不禁想问,本人飞四轴,报警电压一直只敢设成3.6伏,因为负载较重,曾经设成3.5伏,但一旦报警,就没时间返航,因为单片电压瞬间就跌落到3.2伏甚至以下,用多个牌子电池都试过,还是3.6伏较安全,电池寿命也较长,当然,电不能完全放完。难道我遇到的都是不良电池?

网友E:
如果想要稳定 去找8轴吧(5008电机) 想要续航 去找4轴吧(u11电机) 想要速度 找直机吧(jr的260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比较无聊,自然是大桨,电机越少越好。小八轴,电机太多,电池耗得快,小桨拉力又小,所以效果不明显 ...

也 并非那样简单

网友F:
你云台抗震好,就用大桨吧,效率高,但震动大。如果云台不抗震,就用六轴小电机加小桨。航拍是根据云台选机架和电机、桨的,不是所有的机架都可以上特定的云台的,楼主要弄清这个问题,要不你会被烦人的果冻折腾死你,除非你不航拍,用来洒农药。

网友:
技术帖,讨论热烈,进来学习了。

网友:
八轴吧,但不是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要稳定 去找8轴吧(5008电机) 想要续航 去找4轴吧(u11电机) 想要速度 找直机吧(jr的260不错)

你意思是四轴续航时间长?四轴效率高于八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四轴续航时间长?四轴效率高于八轴?

单位重量下 旋翼面积越大效率越高 相比之下可以用圆的面积定律来算下 也就是说四轴可以达到八轴所达不到的旋翼扫空面积 所以理所应当四轴效率高 当然 x8效率理论更高

网友:
现在不是有四翼18的桨 估计够用了

网友G(2014-12-10):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比较无聊,自然是大桨,电机越少越好。小八轴,电机太多,电池耗得快,小桨拉力又小,所以效果不明显 ...

我也觉得是电机少好。但是高一载单反6s10000只能飞10分钟左右。但是别的6轴6s100000却怎么能飞15分钟啊?

楼主:
看来这是个说不明白的问题,只能综合考虑了

网友:
学习下技术贴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是电机少好。但是高一载单反6s10000只能飞10分钟左右。但是别的6轴6s100000却怎么能飞15分钟啊? ...

高一拉单反已经超载了,高一是拉微单级别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六轴

网友:
四轴续航时间固然是出了名的,但要拿来航拍嘛。。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X8容易拍到桨,不知道有什么好建议?

你楼上说Y6是王道……

网友:
Y6确实是王道,凭中和实力

网友:
轴越多 故障率越高。。。

网友:
大八轴呗,干嘛小八轴,多纠结。

网友H:
Y6航向稳定性很差,除了机动性好,速度快,尺寸小找不到任何夸它的理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云台抗震好,就用大桨吧,效率高,但震动大。如果云台不抗震,就用六轴小电机加小桨。航拍是根据云台选机 ...

说的有道理~大桨震动必然增大,对云台要求更高,我的大四轴19寸桨航拍还是出现了轻微果冻,所以用于高质量的航拍,推荐6轴以上,X8也非常好,它们动力冗余多,稳定安全,配15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Y6航向稳定性很差,除了机动性好,速度快,尺寸小找不到任何夸它的理由了。

Y3航向稳定性可能稍差 Y6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Y3航向稳定性可能稍差 Y6感觉还好

我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