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挂微单航拍,选择机架的一些建议

楼主(2014-05-19):
      当初为了搞航拍,又不想花很多的钱投入,于是看上了690S机架, 但是配上电机才发现,这个电机座小了点,配上我的4108捉襟见肘,更伤脑筋的是压根就没有电调的位置,当然很多人也就直接绑在下面,目前没发现有一个绑着好看的。
      后来升级了680PRO的电机座,好看,有电调位,装完之后那个完美,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可是在第一次试飞的时候由于自己的粗心导致侧翻,直接摔坏了一个电机座,塑料的真心伤不起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换了,因为安装的越隐蔽、完美,维修起来就越麻烦,牵一发动全身啊,在飞行了20个起落后,因落地侧翻导致塑料电机座的螺丝孔开裂,目前还没有换,先502伺候。所以奉劝各位新人尽量不要用塑料电机座。
      680,690,这种机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挂狗大材小用,挂微单臂力偏软,很多人说这机架不适合挂微单,太软,我还真不服气,这么大的六轴机架难道挂狗,这不是浪费么,后来在几次航拍过程中有轻微的震动后我信了,当整体重量在4KG左右的时候,请你握住电机两端(可折叠的机臂)慢慢抬起,你会发现机臂真的很软,这是因为使用了塑料管夹的原因,所以在实际飞行中免不了带来高频震动。这种机架还有两根固定的机臂,测试硬度要好很多,没有软的现象。目前我正在用铝合金管夹固定其他四根机臂,使其硬朗起来,折叠就不用了,飞机坚固稳定没有果冻是第一要素。
           再说810,这款机架我没有用过,但看上去就是很扎实的样子,虽然是折叠的,但够粗的管子挂微单就是小菜一碟了,相比之下震动就会很小,但是这款机架最大的问题就是偏重,大约1KG左右,从模友的续航时间来看基本也就10分钟左右,而且机架够贵。从性价比来说,把680,690改成固定式挂微单,既可以避免发软的问题,也可以避免重量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实惠。
      从自己一路走来的经验看,如果对航拍要求高的话,一定要选择扎实的机架,米不多的话就采用固定式机架,米多的话可以比较粗的管子,可以折叠,方便携带的。航拍第一要飞机的稳定,第二要云台的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拍出好东西,很惭愧的说。

网友A:
650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怎么样?

650没用过,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挂微单的话,按照我将的方法提起电机两端看看是否扎实。

网友B:
想问问 680 680pro 690S 有什么区别?看着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650没用过,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挂微单的话,按照我将的方法提起电机两端看看是否扎实。

挂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 680 680pro 690S 有什么区别?看着都差不多。。。

680电机座用的是铝合金管夹,这个虽然不具备美观性,但是实用,耐炸,维修方便。
680pro,升级了电机座,采用塑料夹持式,好看,电调隐蔽,不耐炸,维修麻烦。
690S ,估计是意识到680pro电机座的弊端,于是缩短了塑料电机座,采用穿心螺丝固定,不用担心水平问题,但是电机座较短,下面电调不好放。

网友C:
T810
挂单反没效率 挂微单有点浪费
T960 好点, 17/18寸桨 续航能力稍微有点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T810
挂单反没效率 挂微单有点浪费
T960 好点, 17/18寸桨 续航能力稍微有点提升。

T810 适合挂微单,不浪费,就是挂微单的,有点富裕总是好的,就像680、690挂狗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电机座用的是铝合金管夹,这个虽然不具备美观性,但是实用,耐炸,维修方便。
680pro,升级了电机座 ...

谢谢了,受教了,再问一下,想挂 NEX 5R或者5T 用哪个机架改比较合适?之前还看上一个RCT800仿DJIS800的

楼主:
没有用过的不好说,抱歉

网友:
680pro 换碳管 变成810

网友D:
引用 楼主:
650没用过,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挂微单的话,按照我将的方法提起电机两端看看是否扎实。

这个方法很正确,可惜不管是680、680PRO还是690S,他们都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心板太软了,起飞重量超过4KG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形和震荡,C扣折叠结构的飞机对中心板强度要求很高。改成铝管夹之后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已经设计好的中心板上开安装孔真心是个大问题。所以还是换别的机架吧,我已彻底放弃6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很正确,可惜不管是680、680PRO还是690S,他们都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心板太软了,起飞重量超 ...

你说的很对,确实是中心板太软,我后来买了管夹装上后才发现其实还不是C卡发软,而是中心板发软,后来还是改用C卡,然后在旁边用螺丝加固,也免得开孔麻烦,另想办法加固中心板吧

网友E:
有几个人知道飞越680的中心板是玻纤板?蒙了碳布而已,电机座碳片也是玻纤蒙碳。

网友:
米多的话先买辆车,然后固定式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人知道飞越680的中心板是玻纤板?蒙了碳布而已,电机座碳片也是玻纤蒙碳。

仔细看说明,上面应该写着……坑爹的玻碳板

网友:
70d用什么云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