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伺服+无动力铣铝视频,超清,视频在1楼

楼主(2014-05-19):
我没用过电主轴,对电主轴的加工效率一点都不清楚,想知道1.5kw或者2.2kw的电主轴,10mm铣刀,切深,切宽,进给,转速多少合适,比较下切削效率,我目前使用1kw伺服直连 S3000 10mmHSS f900 下刀2mm,手上有点活,去料太多,如果电主轴效率高很多,我准备换电主轴了,现在感觉干的有点慢,有数据的报一下,先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零件图,基本上都挖没了,毛料100*145方,37和40厚

网友:
只看到了一个图片,不爽。

网友A:
1.5KW的可以装10mm的铣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W的可以装10mm的铣刀吗?

1.5kw不是有er20的吗?最大可以上13(12.7)的刀

楼主:
开粗 10mmHSS S3000 F900 下刀2mm,光刀 f600 下刀4mm, 外轮廓f800 下刀2.6mm,加工材质6061铝合金

网友:
        丝杆细了吧,丝杆驱动动力足不足?驱动没问题就考虑换大功率主轴,最好切削这个工件的视频贴一下,听听主轴切削的声音和丝杆驱动的声音,过载时主轴先出问题还是丝杆先出问题或是驱动电机出问题,机器哪个部分容易震动也要说明下最好,吧这些问题搞清楚才好有建议,先不急上大功率主轴,全面考量以后再做决定不迟,不然可能会重复投资

楼主:
目前切铝主轴动力没问题,1kw的台达伺服,一天运行下来温度在45度左右,丝杠是1605,驱动是东方57步进3A的那种改了并联,驱动电流设置在3A,我一直想弄个电主轴玩玩,因为没有磨刀机,用不起合金刀,所以一直还是用着无动力,用着白钢刀
主轴铣钢的时候我就会换上二级降速带轮,减速比3:1这样,扭力应该也够用
上电主轴平时用处也不会很多,只是因为转速高,光刀时表明质量肯定好一些,而且电主轴软肋的地方也很多

网友:
        一千瓦伺服电机驱动能力相当于2~3千瓦普通电主轴的输出功率,想要切削效率更高的电主轴就要用3千瓦以上级别的普通电主轴,1.5~2千瓦的普通电主轴肯定不行,费电,轴承磨损快,刀具磨损快,还不如现在的好

网友:
        无动力光刀用高转速低给进就行,就是效率不如电主轴,可以配1:2或更高的提速传动来增速,适当提高光刀效率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高速加工这种铝工件,散热要跟得上,转速越高,切削量越大,冷却液(切削夜)用量越大,机器没防护的话也有些零件容易被锈蚀或者切削夜喷的到处都是,烦的很

楼主:
主轴转速是上不去了,2口圆锥滚子轴承+1深沟球轴承,都是P5的,7204 6204这两种型号的,转速很难再上

网友C:
海子哥......终于等到你了,我胶州的,目前正在做雕刻机。有事要问你...求见面,求帮忙......我pm你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子哥......终于等到你了,我胶州的,目前正在做雕刻机。有事要问你...求见面,求帮忙......我pm你昂...

你给我发信

网友:
我加你好友了,你的设置,只能先加好友才能发信...

网友D:
用的啥刀?外轮廓铣的很深啊,便宜电主轴还是算了,刚性差太多了,夹那么长刀干不了啥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不是有er20的吗?最大可以上13(12.7)的刀

1.5KW都ER11的,用ER20属于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啥刀?外轮廓铣的很深啊,便宜电主轴还是算了,刚性差太多了,夹那么长刀干不了啥活的

用的10mm高速钢铣刀,内轮廓32和36深,外轮廓37和40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10mm高速钢铣刀,内轮廓32和36深,外轮廓37和40深

手拿的那个难道是两个叠一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拿的那个难道是两个叠一起了啊,

是的,箱体安装一起的样子,后面的台不算,一个37一个40共计77

网友:
        这个机架看起来还不错,做这个规格零件强度够用,我觉得运动驱动系统要整体增强,不要局限于考虑主轴,要多观察机器运行时的工况,及时感知哪部分有异常或有异常的趋势,接批量活时机器设备要运行可靠,等到出问题时就要喊苦了,还可能把客户搞丢掉

网友B:
        主轴其实问题不是很严重,目前就是光刀效果不好,可以把轴承换成角接触速度就可以提起莱,光刀有个6000转就很不错了,再搞散热上不去行不通的,散热不好电主轴也提不上速,效率不如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其实问题不是很严重,目前就是光刀效果不好,可以把轴承换成角接触速度就可以提起莱,光刀有个 ...

个人DIY机器就是这样,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现在的电机,增速到6000,粗加工肯定不敢这样切了,估计扭矩会不足,而光刀也只是占了1/4的时间,大部分还是在粗加工上面,换角接触就有重新做主轴,这个换比做还麻烦,轴承都是过盈装配的,外套加到200°

网友:
对于小立铣刀,40深度很大了

网友E: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 很想请教你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轴是怎么弄的 现在我也做到主轴部分了  很想用你现在的样式具体电机怎么选择驱动是什么样的 能指点下吗      我的QQ57896399  你  QQ多少希望详细请教你下

网友:
电主轴用高速钢刀不行的,要上专用的合金刀,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用伺服加高速钢吧。铝实际高速加工是很麻烦的问题。粘刀也很费刀,专用刀道具磨损也很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 很想请教你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轴是怎么弄的 现在我也做到主轴部分了  很想用你现在的 ...

我也是碰到伺服主轴怎么接的问题了。目前的驱动板都是支持模拟量调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 很想请教你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轴是怎么弄的 现在我也做到主轴部分了  很想用你现在的 ...

182133145  你加我好了 有什么问题这里讲也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坛友可以学习,有误导的地方,朋友们还可以纠错,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碰到伺服主轴怎么接的问题了。目前的驱动板都是支持模拟量调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求解答

直接上面说出问题好了,我看看能否帮助到你,坛里还有很多老师,都很厉害的,谁看到都会给你解答的

网友:
主轴再多固定一个小功率高速动力主轴吧,两个主轴够用了.

网友:
看工件形态理应是铸造件结构,不知总量多否?减料加工是高成本方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高速加工这种铝工件,散热要跟得上,转速越高,切削量越大,冷却液(切削夜)用量越 ...

哈哈,你肯定没有用好的切削液了,我现在做好的铁件和铝合金晾干后绝对不锈。铁件最起码放3个月不锈。有时候擦机床就用切削液也擦。

网友G:
我1.5kw主轴,转速几千到1万转的时候变频器显示电流都没有超过1A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电压也就100v左右,电流0.8A,切削铝合金。变频器换成另外一种模式电流一下就上去了。但是两种驱动方式没看出对铝合金加工有什么影响,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1.5kw主轴,转速几千到1万转的时候变频器显示电流都没有超过1A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电压也就100v左右,电流 ...

0.8a的电流是空转的吗?100v才80w

网友:
引用 楼主:
0.8a的电流是空转的吗?100v才80w

我淘宝买的标称300瓦直流主轴48V 空载才0.3A瞬间堵转也才5A电流是不是功率严重虚标了啊。
所以淘宝销售的标称1.5千瓦2.2千瓦应该也很难很难达到标称功率值的。你的1000瓦伺服电机不妨也测试交流输入功率,估计交流输入功率也就500瓦一下!220V电压估计电流也就2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0.8a的电流是空转的吗?100v才80w

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个电流,好像有没有负载变化不大,变频器用的矢量驱动模式(记不太清楚)。变频器换另外一种驱动模式,电流很大3A多不几A来的,时间长了记不清了,这种驱动模式水箱水一会儿就温了。

网友:
请教一下都是干切吗?要不要加切削液呀。还有这样的东西一把刀可以做几个呀。感觉铝合金非常费刀的

网友:
我铝合金打孔都经常断钻头的,特别是快穿了的时候就断了,估计手动进给太快了。打铁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H:
淘宝上见过那种转速只有8000的大扭矩主轴,功率好像是1.5kw,不知道这样的是否会好点

楼主(2014-06-19):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见过那种转速只有8000的大扭矩主轴,功率好像是1.5kw,不知道这样的是否会好点

功率只要不虚标应该会好一些,我那台达的伺服肯定是足1kw的,我买的2.2kw三相感应电机估计不会足功率

楼主:
终于拍了1个清楚的视频,8分半,拍了一部分,内存满了,占了1.5g
加工6061,10mmHSS,S3000,F1500,下切2

网友(2014-08-27):
引用 楼主:
目前切铝主轴动力没问题,1kw的台达伺服,一天运行下来温度在45度左右,丝杠是1605,驱动是东方57步进3A的 ...

你这1kw的台达伺服是三轴电机还是主轴?   用57能铣铝吗,下刀小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