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船新手出故障,各位大神速来坐诊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神,本人电船新手,新船还没下水就出了这个问题,我把问题拍视频下来了,大家帮我看看,多谢!

症状:
1、插上电池,电调自检通过
2、舵机工作正常
3、按动油门,电机抽筋一样的左右转(和三相电机缺一相的典型表现一样)
4、抽筋大约5秒针,然后电调重启,在视频里会听到重启自检的蜂鸣声。

船的情况,没有进水,电机、电调都是原装。

网友:
没遇过,关注,帮顶

最简单的使用排除法一个个试

楼主:
谢谢楼上,苦于手头没有多余排除装备~唉

网友:
1.检查电调与电机的3个香蕉插接触情况。
2.把电调进角降到最低;
试试

网友:
轴系顺畅吗?

网友:
以前玩KT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虚焊。

网友:
没有连接成功啊。应该是有滴滴两声短音的

网友A:
明显的电机缺相。。。
电调出3相 电机只连了2相
检查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有没有脱焊。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电机或者电调内部脱焊。
香蕉头没有问题的话,就联系卖家吧。。把电调和电机拆掉发回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电机缺相。。。
电调出3相 电机只连了2相
检查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有没有脱焊。

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缺相是不会重启的。

网友:
不用问了,电调问题

网友:
听视频的声音带卡,结合电调会反复重启,检查是否堵转了?

网友:
虚焊的多,我吃过这样的亏,有时香蕉头也不导电的,造成缼相

网友:
找卖家就好了  简单方便 做售后

网友:
如果有多余的无刷电机或者电调,分开测试,先确定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然后再下一步,,,

网友:
楼主的乡音是吴语系的吧,不知是哪里呢?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今天终于有空去找卖家,楼主是上海嘉定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