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挂云台微单给APM调参

楼主(2014-05-19):
       这段时间折腾APM调参的事情,第一次挂云台不挂相机自动调参,roll/pitch的P从默认0.15飙到0.25之后稳定飞行,可挂微单抖动厉害,估计参数已经到灵界点,然后将参数降低0.20后解决问题。后来又直接改成0.13,都没有看出区别有多大。第二次用尝试遥控旋钮直接手动调参,测试了几个参数从0.08-0.20,悬停没感觉差别,飞行到时有感觉,参数低,姿态修正缓和,参数高姿态修正明显,所以目前还不满意,主要是参数低会不会导致不抗风?准备再试一次自动调参,这次直接全载测试,即挂上云台和微单,全重4KG测试。有没有谁这样测试过,给点建议,我心里还没底,会不会翻掉?

网友:
翻掉比较难 难的是调出很高的姿态控制精度

网友A:
用负重测试不行吗? 真机全負载自动调参有奌风险....

网友:
自动调参的时候遇到危险可以随时手动控制的。手动控制的时候用的是原来的PID.

所以除非原来就没法飞,否则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找个尽量空旷的地方,找个没风的天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负重测试不行吗? 真机全負载自动调参有奌风险....

自动调参是对当前机器状况调的,如果不负载,调参完毕在增加重量参数又需要调整,所以不是一劳永逸。

网友(2014-12-26):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也是图传云台都挂上去了。。。自动调参过4-5次,感觉没一次满意的。。。

飞机翻到是不会,,自己会调整。、

网友:
官网有说自参调不是必需的,只是间化调参步伐,负载大慢速机 不适合自参调,别自讨苦吃,我也没自参调也很稳

网友:
挂假负载么 重心点找准  调三次  取平均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