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疆IOSD(mini)的建议

楼主(2014-05-19):
飞行器上的LED灯是个很好的指示,无论在地面上还是在几十上百米的视距内都能传达很多的信息。但其实LED在实现基本功能的同时,人机交互却并不十分友好,LED需要用户去记忆大量的信息,包括颜色,闪灯的频率等等,上电以后要盯着飞机的LED,才能知道状态是否正常,是否记住返航点,这对于科技不断进步,人机交互不断升级的今天,显然不是太成熟的方案。

我个人认为对于配置了IOSD(mini)的用户,大疆可以在保留灯的同时在IOSD(mini)中加入起飞前飞机状态的指示,比如机器是否已经预热完成准备就绪,是否记住返航点等信息。看到不少模友起飞之后因为不放心返航点是否记录成功,要先试一次失控返航,也有模友使用返航点锁定进行测试,相对于这些办法,在IOSD(mini)中加入图形文字提示显然要直观方便的多,几乎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如果担心显示信息过多,过于繁杂不利于直观获取,大可在调参软件中加入自定义选项,由用户来选择是否开启显示。其实也可以加在屏幕中间,起飞后消失,比如狗关录像的时候就是这样提示的。具体的方案我相信大家也足够的团队去研究,我就在这里传达下用户的诉求吧,希望大疆听得见。

网友:
希望有 有了价格又得翻倍  哈哈

网友:
这个建议不错,所有就绪再提示可以起飞,很人性化

网友:
把led同步显示在osd里

网友:
这个提议很好啊

网友:
不错 楼主说的起飞后马上试一次失控我也经常这样做。

网友:
不错,大疆研发下固件就O了

网友:
我倒是不是先试失控返航,我是上电后就蹲下确切地说是基本趴下去盯着机尾的LED灯,同时瞄屏幕上的卫星数量,飞机上电后直至起飞前我要清楚地看到两次绿灯连闪才会起飞,卫星搜得快的话过程不是很辛苦,要是卫星信号不好这个姿势还真累人
楼主的提议相当不错

网友:
卫星搜得快的话过程不是很辛苦,要是卫星信号不好这个姿势(上电后就蹲下确切地说是基本趴下去盯着机尾的LED灯)还真累人.好建议!希望以后改正

网友A:
lz沒看清楚說明書嗎?
左邊D字 如果是閃爍的話代表反航點未記載成功!

飞控系统成功记录返航点(Home)之后才显示,单位m。(您還須要測試自反嗎?)

左下角控制模式 ATT 为姿态模式 GPS 为GPS 模式 M 为手动模式

失控保护状态  FS 为失控保护状态 APT为地面站模式 GHome 为失控返航模式

IOSD mini 已經用文字說明的清清楚楚了比LED燈更容易判定JJ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沒看清楚說明書嗎?
左邊D字 如果是閃爍的話代表反航點未記載成功!

听了你的话,我马上重新看了说明书,也拿飞机做了实验,结果和你说的不太一样

D字一上电就会显示,D旁边数字是空白的,但是这个数字要显示出来,也就是要记录返航点,有两种方法

我们最常用的是第一种自动记录,也就是要掰杆,如果你认真看完我上面的文字,你就会发现我所要说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准备就绪,可以掰杆起飞。
当然如果你要说看绿灯连续闪两次,或者卫星6颗或6颗以上再等待2分钟,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不过我们有更高的追求,我们认为科技不断发展,在现实允许的前提下,用户体验应该不断提高,如果飞控在40秒能预热好并用图形文字提示,为何用户要用户盯着灯去看,或者要花两分钟的时间去等待呢?

关于你说的【左下角控制模式 ATT 为姿态模式 GPS 为GPS 模式 M 为手动模式

失控保护状态  FS 为失控保护状态 APT为地面站模式 GHome 为失控返航模式】
这些我们都懂得……谢谢……

网友:
同一此建议!!  请升级iosd mini markII, 价格翻番 799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了你的话,我马上重新看了说明书,也拿飞机做了实验,结果和你说的不太一样。

D字一上电就会显示,D ...

GPS訊號良好的話D旁邊的數字也是會顯示的!
當然解鎖後馬上也可得知,是否記錄好反航點狀況~~~
如果異常jj只是解鎖尚未起飛還可以挽救,但別忘記還有個可參考的地方就是gps訊號
我所要說明的是IOSD mini這些功能都是有的

您的想法因該是上電後就等待所有就緒後起飛!更人性化點!
因為您敘述我誤解成為iosd mini無法讓使用者知道多軸是否記錄好反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訊號良好的話D旁邊的數字也是會顯示的!
當然解鎖後馬上也可得知,是否記錄好反航點狀況~~~
如果異 ...

我的IOSDmini实测D旁边是空白的,绿灯连双闪之后,星7颗以上,直至掰杆才显示0m,这也符合说明书的说法:需要启动电机才会记录返航点

解锁后可以得知是否成功记录返航点,但其实这是有前提,就是在星数足够10秒中之后,你肯定会说那就等星足够的时候再掰杆。你说的是对的,但你没有认真看我们讨论的内容,我们不是说IOSD(mini)和LED灯不能用,是还可以进步,如果你都用可以用来作为标准,参加这个讨论本来的目的就是不同的,讨论有何意义呢?

我的想法是,用户开遥控上电完,最好的体验应该是飞控预热搜星,一切就绪了在IOSD(mini)上给出图形文字提示,一切正常,可以起飞。而不是需要用户盯着LED灯或者星数看,盯着说明书说的“满6颗或更多星”才可以成功记录起飞点,可以掰杆起飞。

目前我的使用感受就是不够踏实,虽然目前为止都安全飞行。有时候盯着灯看双连闪,有时候看星数,6颗或者以上还要等几十秒才敢掰杆,我觉得这是用户体验不足的地方。

相对于这些复杂的工作,飞控如果直接给出就绪可以起飞,不会更省心么?

网友:
恩,相信大疆会改进的~~~

网友:
现在的不就有么

网友:
能显示油门的舵量就好了。。。。

网友:
等待元帅出场!

网友:
支持,但估计DJI不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