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球头扣发涩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9):
请教下大家,由于上球头杆时过度用力,导致本来很顺滑的球头扣现在用起来非常的发涩,大家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连杆太长可以剪短了用;你的球头扣已经废了不要用了。

网友A:
球头连杆拧的太过分了,球头扣就别用了,要是新的涩,用用就好了~

楼主:
好的,看来要换新的了,感谢楼上两位啊

网友:
发涩还好,只要不是卡得拧不动就行,总比松松垮垮的空中飞扣强啊

网友B:
球头扣不能太紧 紧了会导致旋翼头发抖的 因为紧了的话 整个旋翼头就不顺滑了 如果你的球头扣已损坏 建议换一只新的 如果没有坏  可以用有种叫球头刀的玩意 扩一下 记住一点要顺滑

网友:
大飞机就换,小飞机用尖嘴钳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扣不能太紧 紧了会导致旋翼头发抖的 因为紧了的话 整个旋翼头就不顺滑了 如果你的球头扣已损坏 建议换 ...

球头刀上的刀就是 个球头吧,这玩意管用?

网友:
最好更换了  扩的那种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球头刀上的刀就是 个球头吧,这玩意管用?

球头刀的球头是有开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刀上的刀就是 个球头吧,这玩意管用?

管用。。。
有好几种尺寸的。。450专用  700专用等等
带豁口。转几圈球头扣明显不紧了。

网友(2014-07-15):
连杆太长可以剪短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