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能用在船模上么?

楼主(2014-05-19):
请教各位大神,改装7e能用在船模上么?7e究竟有几个通道?
另外淘宝卖的加了开关跟旋钮的7e,是10个通道吗?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刷固件功率破解后很方便的

谢谢!

网友B(2014-07-31):
请教个7E的问题,我的7E刷给力固件后,没短接电阻时,用150mW,测得电流47ma,短接电阻后,再测,150mw,电流60ma。短接后距离只提高了10%左右、、可我看G大的贴子,有人短接电阻后,电流到了180ma+,还有过二百的,我觉得不正常,就来问问。有7E的模友们都测下电流吧,互相参考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7E的问题,我的7E刷给力固件后,没短接电阻时,用150mW,测得电流47ma,短接电阻后,再测,150mw,电 ...

我的D7E刷了给力固件,电阻短接。150mW,测得电流180ma左右。1mW,测得电流160ma左右。

网友:
是在DSM2协议下,其实别的协议电流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7E刷了给力固件,电阻短接。150mW,测得电流180ma左右。1mW,测得电流160ma左右。

看来真的是我的7e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