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SG遥控器R7008SB接收怎样拓展到14个通道使用的说明

楼主(2014-05-19):
最近因为装机的需要,R7008SB接收的正常接口不能满足要求,试着在S.B接口用普通舵机,现在将运行视频传上,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希望对特别是对那些飞涡喷和大型像真机,舵机需求数量多的模友有所帮助!
如有需要,但还不太明白的朋友可以Q我留言:QQ37618110

网友:
功能强大,不过都很贵啊

网友:
全局听到最多的就是SB,,,,我有点,,,

网友A:
7008有好几种模式的,可设置为8到14通道输出,另外飞涡喷啥的都用的是6014

网友:
配音听着像恐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8有好几种模式的,可设置为8到14通道输出,另外飞涡喷啥的都用的是6014

我也在飞涡喷,手里有的是R7008SB,没有必要就为通道的问题又去买个R6014

网友B:
算术不好,每接一个sbd—1占用一个sbus1口,引出3个接口。sb7008一共9个接口,其中8个通道接口1个sbus2接口,在b模式下第8通道口为sbus!接口,这个线也只能接在sbus1接口也就是b模式的第八通道口,最多把7008扩到10通,怎么能接好几条呢。这个转换线200块1条,通道设置器好像200多块,代价高了还不如多买一个7008拼着用。另有一个更廉价的办法,70多块的成本把7008扩展到11通如图:70多块成本,请店家帮忙设置好通道映射,SBUS一分四PWM!

网友:
这个玩意只有7克,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什么作用?靠谱吗?

网友:
和楼主说的东西是一样的 国产兼容替代品,FRsky出品

楼主:
呵呵,楼上说算术不好的那位朋友你只是按你臆想的方法算,呵呵呵,但实际接法不单只你算的那种.......!至于睿斯凯山寨双叶公司的产品,个人无可厚非,不置可否;但叫飞op或toc的朋友来用山寨的产品或许会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术不好,每接一个sbd—1占用一个sbus1口,引出3个接口。sb7008一共9个接口,其中8个通道接口1个sbus2接口 ...

我靠!14Sg用了一年多 上论坛学习现在我才知道我的14Sg控7008 8通接收机可以变11通

网友B:
哎  山寨确实不如原厂 楼主说得好  要想三接扩展线还得要根数据线  除了之前说的设定器和3根sbd-1再加160块的数据线真能再买个sb7008了  原厂还有个东西  400块左右 一个爽歪歪 如图:

网友:
用这个飞大鸡的话我觉得供电方面是个问题  不如JR Xbus考虑的周全

网友:
需要这么多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术不好,每接一个sbd—1占用一个sbus1口,引出3个接口。sb7008一共9个接口,其中8个通道接口1个sbus2接口 ...

方便能留个QQ联系吗?我想学习廉价的扩展11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能留个QQ联系吗?我想学习廉价的扩展11通

廉价点的可以考虑上面朋友提到的睿斯凯的解码和拓展硬件,卖直机的飞*模型有得卖!我的QQ:37618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山寨确实不如原厂 楼主说得好  要想三接扩展线还得要根数据线  除了之前说的设定器和3根sbd-1再加160块 ...

用一根Y线连接2个SBD_1直接插在S.BUS2接口,就完全是14通道了,SBD_1高*卖180,再多接14SG控里的软件也不会支持了的,控只有14个通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上说算术不好的那位朋友你只是按你臆想的方法算,呵呵呵,但实际接法不单只你算的那种.......!至 ...

首先我觉得  睿斯凯    应该不是 山寨  futaba 的 吧 应该是拿啦授权的
futaba 要是  被山寨啦 为啥就他们一家公司   想当年   dsm2 被山寨的时候 遍地都是
睿斯凯 东西就可靠性来说 应该还可以    用过好几个      就区别来说 和原厂的 相差不大
中体来说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觉得  睿斯凯    应该不是 山寨  futaba 的 吧 应该是拿啦授权的
futaba 要是  被 ...

楼上朋友说得对,在这里收回不负责任的山寨一说,这样对睿斯凯确实不太公平!!

网友(2015-04-01):
我飞F15用的6208接收机,同时 用FRSKY TFR8SB 扩展9通道以后的接口,控制襟翼、起落架、刹车,成本较低,每个接收机**供电,同时分担了关键飞行控制舵机的线路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