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小精灵失控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4-05-19):
都说大疆带了失控返航系统。比如遥控器不能控制了,小精灵会根据GPS自动返回原来定位的位置,或者说快没电了,小精灵也会自动返回原来定位的位置。我想问的是,在失控情况下,小精灵是根据什么路径返回原位的?毕竟小精灵没有带超声波检测障碍系统,比如说小精灵是从A位置到B位置,再拐弯到C位置的,那么直接从C位置返航到A位置,如果是直线路径,中间是有障碍物的,小精灵是如何判断障碍物并绕过,安全返回?又比如,小精灵飞行途中,电力不够了,如何判断目前小精灵飞行位置与遥控者位置之间存在多少距离,需要多少电量才能安全返回,毕竟目前小精灵的遥控距离有七百米之巨,安全返回还是需要一定的电量的,请问这过程当中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楼主,,我想说,你还须潜水

网友:
楼主,,我想说,你还欠炸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看说明书吧!

网友:
LZ真的欠炸

网友:
lz 你的问题真多……说个简单的吧,精灵是靠 gps 定位的 所以起飞前一定等精灵收到足够的星并记录起飞点后才飞出去,至于失去控制,随便你怎么飞,绕弯,c-a的线都是直线回来的,还有失控的时刻如果飞机低于设定值(25米高度)会加到这高度回来,高于就直接按照当前的高度回来
2:飞机没电了 是回不了 航的,会原地直接降落,所以一定要计划好飞行计划。
3:孩子多学习吧,这里是大坑

网友:
买飞机都不看说明书这么有信心吗?再说了谁告诉你快没电了会自动返航得?你开机得时候飞机会根据GPS定位家得位置而且会记忆下来。返航是在你找不到飞机得情况下起动得应急处理方案不可乱用。还有就是你一定要在飞机自检全部完成而且在6星以上起飞,如果开机就飞你很可能家得位置记忆错误返航直接飞丢!

网友:
这个功能可能大疆正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