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4-05-19):
APM2.52以前飞得好好地,自从刷了3.2固件测试混合模式后就陆续出现异常炸鸡,飞着飞着突然掉下来。后来刷回3.1.4固件,擦除APM参数并自动调参后再飞,还是会掉下来!大多时候是高速前进的时候翻掉,低速飞还没掉下来过。检查了电池没有问题,参数设置也没见异常,APM用了泡泡大师的“席梦思”减振应该没啥问题。连电脑看传感器原始数据,发现是下图的样子,Z轴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偏离坐标原点很多啊,没在“0”点附近,难道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炸鸡吗?请各位看看自己的原始数据是否也是这样,Z轴数据偏离原点那么多呢!

网友:
我最近也是炸鸡很平凡,刷了3.1.4固件,刚起飞,就犯调,反复检查螺旋,线路都没问题,

楼主:
可惜正常飞行的时候没留意传感器原始数据,总感觉Z轴加速度数值不应该离开那么远的

网友A:
我刷了2.9固件3.0固件3.1的3.12的3.13固件,地面站AP也换过很多次,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好好飞着,会有突然大幅度倾斜的现象,,,但不是每次都有,我飞10次,会有3次左右这种现象,导致炸了不少机。
在偶尔一次电脑连接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一次地面站里的水平仪突然大角度倾斜,,但我飞机放平后,水平仪还是大角度倾斜,重新拔插电源后,又好了,
我后来试着用力晃飞控,发现地面站里的水平仪不能迅速回中,会慢慢的会中,有时候还不能正确的会中,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陀螺仪元件坏了(加速计),,或者是3.3V稳压IC某种原因保护了,导致陀螺仪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返厂在检测,但我不知道怎么查看日记,下面是其中一次日记,这个好像是没有装PGS和罗盘时候飞的,能否帮我看看

2014-04-29 11-59-10 12.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2.9固件3.0固件3.1的3.12的3.13固件,地面站AP也换过很多次,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好好飞着,会有突 ...

记得有个帖子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apm飞控上的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问题越讨论越明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到了,看57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073&extra=&page=3

多谢你,,但我量出来电压时好的呢,是3.28,估计什么原因在飞的途中,IC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正常飞行的时候没留意传感器原始数据,总感觉Z轴加速度数值不应该离开那么远的

Z测量的是地球重力加速度
这个Raw Data你可以通过在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找到每G是多少个Raw Count 就能计算出Z轴。应该在9.8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Z测量的是地球重力加速度
这个Raw Data你可以通过在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找到每G是多少个Raw Count 就 ...

谢谢,您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网友D(2018-10-06):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楼主,请问下,你这个问题最到后解决没有?我今天又炸坏了个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下,你这个问题最到后解决没有?我今天又炸坏了个图传。。。

我是通过改进APM电源芯片供电后重新校准传感器解决的,关于怎样改进电源芯片可参看8楼这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改进APM电源芯片供电后重新校准传感器解决的,关于怎样改进电源芯片可参看8楼这位朋友的回复。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