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外场冲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19):
以前看过有老鸟是把电池直接固定到飞机上的!不可取的那种!在外场会带一个外场冲!我对这个是一点都不了解想问一下搞过的朋友或者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这个是怎么搞的!当然肯定不是电瓶!没这么大!外场冲也是比较小的!就和平板差不多大小!厚度是一般的平板的5个这么厚!

网友A:
铅酸电瓶、锂铁电池、锂聚电池都可以使用,其实就是电动车上那种15ah~30ah的大电池,直接做条线给充电器供电就可以了,电压根据你的充电器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瓶、锂铁电池、锂聚电池都可以使用,其实就是电动车上那种15ah~30ah的大电池,直接做条线给充电器供 ...

也就是说去电动车电买来自己就可以改出来了!电压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去电动车电买来自己就可以改出来了!电压怎么改呢?

电压不能改,要按照你的充电器来选择合适的电池
另外:最好选铁锂,最合适,原因有多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能改,要按照你的充电器来选择合适的电池
另外:最好选铁锂,最合适,原因有多方面

谢谢!

网友:
选择合适的电池和宽电压充电器

网友:
汽车12V的不用改,直接接B6的12V输入端。

网友:
你说的那种和平板差不多大,厚度为5个平板厚度的
那肯定是磷酸铁锂电芯
一般都是4块串联成12V的电池包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为3.3V,最高3.65V,放电平台为3.0-3.3v

网友(2014-07-15):
也就是说去电动车电买来自己就可以改出来了

网友:
发电机才是王道

网友B:
个人认为,一般的450-550的飞机,弄个8S20A的电砖,飞一个上午,也没问题了。也不重。飞600或700级弄个40A的,也基本上够了,要知道,正要和朋友出外场,其实半天你也飞不了几个起落。发电机就没必要了,先不说花多少钱。飞小鸡带个发电机也不方便,飞大机,差不多的1500W的发电机,也不便宜。本人8S16A的电包。每次都用不完,当然出去带的电池相对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一般的450-550的飞机,弄个8S20A的电砖,飞一个上午,也没问题了。也不重。飞600或700级弄个40A ...

我飞450,配4S40AH电砖,电砖的电飞2个上午都放不完电,感到电砖搞的太大了点。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