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米距离“半”失控,求赐教

楼主(2014-05-19):
请教高人设备是naza v2+gps,天7
遥控器
2.4g,1.2g
图传
,禅思狗
云台
。
多次飞行时发现距离稍微一远就会失控,大概也就是300米的距离(水平130米,高270米),但奇怪的是naza失控后返回中,云台俯仰仍能控制,但前后左右的方向却无法控制;返回到距离很近的地方,将遥控器断电重启,有时能够恢复连接,有时仍不能恢复链接,如果不能回复链接时必须等四轴着陆后拔掉电源重新上电才可恢复控制,但云台俯仰自始至终仍能用遥控器控制。真的很不明白,求赐教,小弟不慎感谢!!!

网友A:
1.2g图传干扰,图传换频道,遥控器重新对频

楼主:
可是云台的俯仰遥控器一直可以控制啊

网友B:
很大可能是图穿干扰 天地飞的遥控系统不抗干扰 要小心点

网友C:
2.4G控还是别用1.2G图传了吧,倍频呢,干扰几乎是肯定的。

网友D:
用1.2G图传能飞300米····。。。。。。
看来天地飞还是不错的····我可以说我用XG7不到300米吗

网友D:
1,买个1.2G图传滤波器。2,换5.8G图传。

网友E:
控的天线不要笔直指向飞机,那样信号会变差

网友F:
我和LZ一样,用的NAZA+天七+1.2G(带滤波器),距离也能300米左右。后来...结果炸了个惨绝人寰

网友G:
现在都用5.8G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但仍然不太明白为何六同道始终不会失控,而其他通道就会因为干扰而时空呢?
还有就是最近打算入手5.8g图传,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天线应该如何选择?
原装的硅胶天线效果好吗?还有就是发射、接受均用三叶草;发射三叶草、接受四叶草;发射三叶草、接受平板。
因为无线电这方面是在不太了解,希望各位予以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云台的俯仰遥控器一直可以控制啊
这么说是飞控毛病

网友I:
一句话,1.2G果断扔掉。换5.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