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14sg 控制飞机又控制云台的问题(一个接受就搞定问题)

楼主(2014-05-19):
我有 14sg 7008 接收 还有个 6208 还有个 山寨8通接收(并联1·2通道)就是9-14通道。
现在的问题 是 14sg 接收控制飞机的话,6208 和山寨都不能用,用6208 控制飞机 山寨就可以用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高手们是怎么用7008飞的?难道整2个7008飞?或2个人的时候(一台14sg。一个t8fg)云台的7008 又换成6208?哎
这问题就是太麻烦了,不同制式,不同效果……烦。还请高手指点秘笈

我没有多喜欢山寨的,漂移有点大

最后听到一位高人的建议……一个人 14sg 就用7008 选4模式  sb控制飞机 9-14 控制云台(这样还省了一个接收)……2个人 14sg  7008 保持原来线路(不用更改任何参数) ,t8fg 6208 sb接到云台上

网友A:
设置一下7008,把一个设置成1--8 另外一个设置成9-14就可以了。

楼主:
RE: 问个14sg 控制飞机又控制云台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7008,把一个设置成1--8 另外一个设置成9-14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7008。

网友B:
你不是说“用6208控飞机 山寨就可以用“
那就6208S.B +山寨9-14 。就非得要7008吗

楼主:
RE: 问个14sg 控制飞机又控制云台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用6208控飞机 山寨就可以用“
那就6208S.B +山寨9-14 。就非得要7008吗

的确,这也许就是最佳的方案了吧。一个人  14sg  6208 飞机,云台山寨。2个人  14sg 6208  , t8fg 山寨接收。如果想要回传就  一个人 14sg 2个 7008/,,,2个人,14sg 7008  .t8fg  更换6208。感谢老师的答案。

楼主:
感谢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