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X3相位器摇臂里面忘装垫片,轴承取不下来了

楼主(2014-05-19):
怎么办。。。不知道垫片为什么要装在两个轴承之间。。。现在螺丝稍紧一点,摇臂转动就不顺滑。。。那个该死的轴承怎么取出来啊

网友A:
有一篇很好的教学,我找不到了,用草纸塞洞里面去,挤压后草纸会填充到旁边,再用1.5螺丝刀慢慢敲出来《帖子是用压力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第一次也这么装过,直接买了新的。

网友B:
楼主你这不算什么。。。
我装的时候垫片不知道为什么竖起来了,然后我用力按轴承。。。
然后和楼上一样直接买了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篇很好的教学,我找不到了,用草纸塞洞里面去,挤压后草纸会填充到旁边,再用1.5螺丝刀慢慢敲出来《帖 ...

兄弟说的可是这篇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45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的可是这篇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456 ?

是啊
突然发现我收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的可是这篇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456 ?

我刚要找这个帖子,忽然发现底下有人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不算什么。。。
我装的时候垫片不知道为什么竖起来了,然后我用力按轴承。。。
然后和楼上一样直 ...

话说我装这坑爹的相位臂时也差不多,不过没兄弟这么倒霉,只是歪的,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好的。说实话,这设计确实有点坑爹啊!

网友:
我也是有一个的一边忘垫了,现在螺丝就打胶,稍微送点

网友:
加热  用螺丝刀一捅就下来了!

网友:
应该弄好了吧

网友:
加热  用螺丝刀一捅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