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发射天線正確的擺放位置

楼主(2014-05-19):
想問如何放置方法才能取得最强发射距离?

网友A:
两个天线成十字

网友B:
我是天线平行飞行物

网友C:
天线顶端所指方向信号最弱,避免这种位置就行。

网友D:
把天线掰平。

网友E:
是控天线吗?4楼的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控天线吗?4楼的回答正确
謝谢各位!

网友E:
2.4G控,我一般是把天线折90度。这样控所对的方向 信号强。

网友F:
你问的问题是天线的极化问题,上网查相关资料吧,弄不懂再问,到时候再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