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无头螺丝滑牙了怎么办?

楼主(2014-05-19):
联轴器接电机那边的无头螺丝滑牙了 而且有一小段内六角断在了里面 弄不出来。 怎样才能把联轴器拆出来而不损害电机

网友:
不拆,一直用。

网友:
你要是用的朗宇什么的外转电机,倒是可以把轴锯了,再把轴敲下来,然后再两块钱买根轴换上去
不过好像据我所知船上面用的电机没见到有能换轴的——专业的除外

网友A:
台钻在內六角镙丝上钻!

网友:
切一刀就行了,慢慢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钻在內六角镙丝上钻!

這方法最好!管用!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要细心些。

网友:
同意五楼的方法,弄完之后再重新用丝锥把顶丝孔内螺纹扶正。顶丝一定要用质量好的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方法最好!管用!

搞掂了  转歪了一点点 把螺丝转走 然后直接把联轴器拔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掂了  转歪了一点点 把螺丝转走 然后直接把联轴器拔出来

這個螺絲要多買備用的,別等滑了才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