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电压回传遥控器无显示,请指教

楼主(2014-05-19):
如题,另:有否中文说明书,如有,请发QQ:719839239
              滚轮也出现不灵敏现象
谢谢诶

网友:
是乐迪的AT10吗?这个本来不就有中文说明书吗?

楼主:
我是14年2月买的,没有说明书

楼主:
乐迪客服哪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乐迪客服哪去了????

您好!AT10中文说明书的电子档已经发到您的QQ邮箱,烦请您注意查收。客服已经添加您的QQ,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她询问的。
转轮等相关问题应该是遥控器没有升级的原因,建议您返厂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AT10中文说明书的电子档已经发到您的QQ邮箱,烦请您注意查收。客服已经添加您的QQ,您有什么问题都 ...

好的,谢谢。我跟客服沟通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跟客服沟通沟通。

好的,不客气

网友(2014-09-24):
发个at10说明书,邮箱fensan@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AT10中文说明书的电子档已经发到您的QQ邮箱,烦请您注意查收。客服已经添加您的QQ,您有什么问题都 ...

可否也发一个AT1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QQ邮箱 QQ:370848173
另外, 那个回传模块有没有说明昼?

网友:
请问如何转做中文菜单? 我买回来就只有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