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 12s的电机有哪些

楼主(2014-05-19):
除了恒力的9235 还有哪些 有没有12s电机 功率在1kw的哦各位大虾们
赶紧来答题吧

网友A:
双天6360ea 、蝎子、亚拓等

网友:
功率看外形尺寸,电压看KV

网友B:
我认为只要电压不足以击穿漆包线,多大的电压都可以,问题是得控制发热.那么就得控制电流,那么就得用小浆
相对于电压来说,kv太高有两个缺点:
1.效率低
2.转速高,磨损大
3.前提是足够小的浆、足够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只要电压不足以击穿漆包线,多大的电压都可以,问题是得控制发热.那么就得控制电流,那么就得用小浆
...

也许还有和电调配和的问题,频率、进角什么的,对了,还有转速太高,机械强度足不足以承受的问题。

网友:
这个行不行?

楼主:
电压可以  就是功率要降一半就ok的   他这个功率应该是3kw样子的    我要1kw左右的   不然电机还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6360ea 、蝎子、亚拓等

双天6360ea  多旋翼机可以使用不

网友A:
可以,而且可供选择的功率有很多。
12S用80A电调配18寸桨,可以拥有14KG的拉力

网友:
这图做的很有科技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而且可供选择的功率有很多。
12S用80A电调配18寸桨,可以拥有14KG的拉力

好的  我测试测试

网友C:
任何在50V下不超过电机极限转速和ESC额定换相速率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在50V下不超过电机极限转速和ESC额定换相速率的电机。

您的意思是说基本上所有无刷的基本都适用的是吧  只是要看电机绕线能够负载通过的电流  以及  电调支不支持高压 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