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我平衡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9):
飞机飞起来乱飘,锁尾也不是很好,但是接通电源十字盘是跟飞机的倾斜角度而变化的,
?firsttime=0我看平衡仪说明书,说绿灯一直亮,我这个是快闪,是平衡仪有问题?

网友A:
绿色闪烁是定位模式失败,切换至平衡模式。

网友B:
是不是没开啊。。。。。

网友B:
我有个问题哦,如果把这个kds的接收换成兼容futaba 的那个frsky的那个接收,平衡仪还能用吗?

网友A:
内容可以用,控里十字盘模式选单舵机模式,平衡仪可能要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我选的是HL1模式,平衡仪我也设置了!就是一直闪,我看说明书要绿灯长亮才行!

网友A:
你把机子拿高点绿灯就长亮了

楼主:
呵呵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