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信号突然丢失炸鸡

楼主(2014-05-19):
飞行中突然图传信号丢失,手动模式下飞行,直接翻耕头炸鸡,gps支撑杆断裂,一付浆断裂,其他无事

网友A:
切手动必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机子不是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手动必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机子不是平衡的。

一直都是在手动下飞的,这回正在高速回航,突然没信号没来的急切模式就回来

网友:
切勿用手动

网友B:
一直都是手动那你还安装GPS干嘛?炸机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C:
碳管的连接件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手动那你还安装GPS干嘛?炸机原因找到了吗?

gps安装一是为了可以在osd上显示回航位置,二吗就是以防万一可以自动回航,至于炸鸡原因不是说了吗,图传信号突然丢失,手动模式下飞不就悲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管的连接件叫什么

管箍,tb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安装一是为了可以在osd上显示回航位置,二吗就是以防万一可以自动回航,至于炸鸡原因不是说了吗,图传 ...

哦,结果还是悲剧了,图传发射多少mw?接收用平板天线了没?听说平板天线效果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from=y1.2-1-176.3.3-1.1-1-1-2
飞惯手动模式了,现在在gps和姿态模式下飞感觉就是在浆糊里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结果还是悲剧了,图传发射多少mw?接收用平板天线了没?听说平板天线效果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来自 ...

1w图传,平板天线,飞行高度不够切模式没救回来

网友D:
比我强,境界还不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w图传,平板天线,飞行高度不够切模式没救回来

哎,看来你的飞厂是电磁环境比较差,或者是飞的太远了,一般情况1w发射配平板天线接收至少1000米无压力,为什么看不到图像的时候不关控自动返航呢?

网友E:
楼主用的2810吗想了解下电机 kv?几寸桨?飞行时间?

网友F:
突然丢信号?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2810吗想了解下电机 kv?几寸桨?飞行时间?

900kv 1055浆 fpv10分钟无压力,悬停15分钟,但是我一般只飞7分钟左右,一是保护电池,二是留余量以防突发情况,多飞那几分钟其实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我强,境界还不够高。

慢慢来吗,我也是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突然丢信号?是为什么?

只是突然没了信号,当恢复时已经炸鸡了,很突然,来不及切换模式救机子,手动下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高度比较低的时候,根本没有反映时间

网友:
哎 还好不是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箍,tb上一搜一大把

我在淘宝用管箍搜,怎么搜不出来呀?能否给我个连接?

网友G:
管箍我搜了,好像不是。我说的的你红色的那个东西。电机下面的那个板。

网友:
管箍淘宝不到,求pm连接,感谢

网友H: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能悬停17分钟   用的是多大的电池?还有起飞的重量是多少 ?

网友:
我三百毫瓦飞800米,没有用平板

网友:
不是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箍我搜了,好像不是。我说的的你红色的那个东西。电机下面的那个板。

哦!电机板啊!那个你坑定搜不到,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啊,你去那里买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能悬停17分钟   用的是多大的电池?还有起飞的重量是多少 ?

5000mah 3s电池 悬停是15分钟,重量一直没有称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电机板啊!那个你坑定搜不到,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啊,你去那里买去,哈哈

你有图纸或图片之类的吗?我也想做。求共享。

网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炸其四轴,丢其FPV,烧其电调,爆其电池,使其心灰意冷,然后拆机,卖控,最终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图纸或图片之类的吗?我也想做。求共享。

很简单啦,就是几块相同的电机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