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模友航线飞就是3D飞行吗

楼主(2014-05-19):
新手愚问

网友:
不是,航线飞就好比绕场或者走路径点。3D飞可是很高难度的各种翻滚倒飞之类的

网友:
沙发正解。楼主多潜水。

网友:
楼主,航线是一切的基本功,只有基本功练好了,再玩其他的花式动作才会得心应手,建议先从基本功练起。。。。。。。

网友:
基本功是悬停哦

楼主:
我看有些模友飞航线我以为是开了3D,我现在还是模拟器为主,谢谢你们提醒

网友A:
航线是3D的一部分,开3D也可以航线,特别是风大时,为了稳定性,但真机开3D飞航线太费电~~~

楼主问的应该是正飞航线,如果是正倒飞不断切换的翻滚航线,那个已经是3D了~~~

纯倒飞航线调整好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也可以不开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是3D的一部分,开3D也可以航线,特别是风大时,为了稳定性,但真机开3D飞航线太费电~~~

楼主问的应 ...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