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一个450机架请问naza感度多少?

楼主(2014-05-19):
刚装一个450机架请问naza感度多少?  配置, 2212电机kv1000   桨9047   20a电调  2200 3s锂电  重量 900克。   请问感度多少啊?

网友:
默认就好

网友:
樓上說的沒錯!默認然後自己慢慢抓!
感度沒有一定值,看個人手感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楼主:
请问默认感度都是调到10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默认感度都是调到100吗?

说明书上,最后几页,有感度的。

网友A:
鸡鸡不同感度也不一样。这个要自己调哟。我的感度都在1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鸡不同感度也不一样。这个要自己调哟。我的感度都在170左右

170怎么高, 请问你是450机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