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的GPS天线能修吗?

楼主(2014-05-19):
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摔坏天线的GPS还能修吗?好像就陶瓷天线坏了!

楼主:
还有,陶瓷片右下角的四个数字代表啥意思?是型号吗?买新的太贵了!

网友:
我感觉尺寸一样的就行,几块钱一个

网友:
先确定GPS模块有没有被拆坏 没有就换个GPS陶瓷天线 尺寸自己量

网友:
用铜丝 做个简易螺旋天线 焊在 陶瓷天线 那个点上!! 比陶瓷天线搜星快!!

网友:
很好修,换个陶瓷体就好了。

网友:
陶瓷天线坏了 你把背后屏蔽壳拆了干啥,这个是多此一举啊,我看你怎么把这里弄妥当。嘻嘻

网友:
把陶瓷天线上的全英文输入某宝,好像只有广州一家最便宜好用,买过两次了。

网友:
是NEO-6M啊

网友:
你以为是什么高科技?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如果能修好可就省了大钱了!

楼主:
感谢大家!修好了!省了一千六百多!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现在搜星慢了!这是为何?

网友(2014-06-21):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现在搜星慢了!这是为何?

天线是单偏还是双偏呢,还有右下角应该是批次编号,能买到一样的,肯定性能会比较接近

网友:
出s4测试版的gps。。。imu也有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贵的

网友(2015-05-12):
学习了,只有菜了才能长见识。

网友:
和你一样GPS天线碎了 哪买的 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