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用了碳桨,一口气下5楼...

楼主(2014-05-19):
先看视频

快拆座换成直接上螺丝后问题解决了。 求原因...   还有这样上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上配置
NAZA V1
4822  690
铂金 30A
飞越650
山寨1355碳桨
快拆桨座

飞行情况
上碳桨之前用atg1238 无任何问题      上了碳桨 就这问题  将坐了静态平衡    。。。
视频中全程姿态模式     抽动时 无任何操作。。。。。。。
个人认为桨的问题。。。。
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这个是,个别电机,转速,出现问题了,,可能 不匹配,出现瞬间堵 转,

网友B:
抽得还厉害呢! 整木头的吧,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别电机,转速,出现问题了,,可能 不匹配,出现瞬间堵 转,

电机应该没问题  我拆下桨测了电机。没问题。。。。。
之前没用快拆桨座的时候 没有出现这问题。用了之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得还厉害呢! 整木头的吧,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029&extra=pag ...

。。。你这木机NB。。。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换了碳桨 和 快拆桨座 后就这样了。。。把桨座 拆了之后就没事了。。。。求解决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快装螺丝长了,把固定座顶着诶上平?

快拆座的螺丝穿过电机座出了一点点头  四个电机都一样    都是贴合的很紧没有缝隙。。。

但感觉是不是两个螺丝重量不一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 是这样,螺丝长了。螺丝重量不会影响的。

你怎么解决的? 换螺丝么?

网友:
打膈了吧....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D:
换电调吧,换了马上解决,碰到好几次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调吧,换了马上解决,碰到好几次了 。

...我把快拆桨夹拆了就解决了。。。。但就不知道原因

网友: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 桨造成的力不均衡造成的(松紧 重心等。。造成电调输出不均衡堵转吧)个人之见。

网友:
怎么和我的一样    我换了1340桨之后也这样     不知道是电机电调问题  还是震动大巴飞控震晕了   我吧两边电机电调   都对调了一下(抽的正转)    换了1238桨  就好了   不抽了  不过我抽了没你严重  但是姿态没你稳,我是打横滚就抽   机器往第三轴方向退。。。。和你一样,,每次都差点炸

网友:
我的是飞越650  铂金30a  朗宇v3508      初步排查可能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或者桨的原因  共同导致!!!!最后将1 电机3和2 4电机电机电调对调     抽的时候13  电机温度搞很多。。

网友:
从新校正油门通道   看电调有没有破皮!!!!我弄了一个星期       从新装了一遍。。。。今天测试了一天  非常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