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解锁不了,怎么回事?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4-05-19):
之前天地飞用的好好的,现在换D10就解锁不了了。怎么回事?

网友:
没校准吧

网友:
多少米呢

网友A:
D10和天地飞的接手接口定义不同。重新设置一下。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和天地飞的接手接口定义不同。重新设置一下。我遇到过

正确。你这种小六轴我有,一种办法是把小六轴软件刷成你接收机用的,就是说天地飞用FUTABA格式,D10刷机后用的山寨接收用JR格式。

网友:
可能是通道没达到1100以下19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