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70发动机调试

楼主(2014-05-19):
刚入手一台新发动机OS70的,之前一直用三叶的,想请教一下这发动机油管的接法和怎么磨合,怎么调试油针,谢谢

楼主:
油管的接法希望有的朋友发个图,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管的接法希望有的朋友发个图,谢谢大家

汽油机没玩过,反正甲醇机都是油箱两根管子,一根通化油器一根通排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没玩过,反正甲醇机都是油箱两根管子,一根通化油器一根通排气管

就是甲醇的,机体下边有个插口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甲醇的,机体下边有个插口怎么接

首先你得整明白哪个是化油器哪个是排气管,油箱两根管,一根接化油器的嘴,一根接排气管的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整明白哪个是化油器哪个是排气管,油箱两根管,一根接化油器的嘴,一根接排气管的嘴

这个我知道,这发动机机体下边还有一个嘴是泄压的吗?不用管他就那样?不用连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这发动机机体下边还有一个嘴是泄压的吗?不用管他就那样?不用连接吧?

那就不用管它,不过你最好上图看看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这发动机机体下边还有一个嘴是泄压的吗?不用管他就那样?不用连接吧?

是增压

楼主:
不用管他,就那样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