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手上有14sg和接收,介绍款小电直

楼主(2014-05-19):
如题,本人电直新手,以前飞过,lama 911 小四通就可以了,但要能和14sg对频的,为以后上大鸡鸡做准备,练手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能和14sg对频的就只有150了

网友A:
亚拓150   只有这个了

网友B:
不是有接收吗,装那个鸡对哪个呀。

网友C:
还有02s,可以加装futaba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150   只有这个了

150贵了啊,新手怕炸鸡心疼,只有150可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02s,可以加装futaba接收

华科尔 V120D02S 这鸡鸡还可以,不知道好飞吗,只有四通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接收吗,装那个鸡对哪个呀。

关键想飞小点的,450不敢在公园玩

网友D:
120D02S也可以的吧

网友E:
楼主还是上模拟器吧,练的差不多了上450,小机太折腾,又难控制。

网友B:
最终目标是什么?不会拿个14连150都不敢飞,那还不如弄个耐炸的小鸡随便飞飞算了。

网友:
LZ是来炫控的

网友F:
能直接对频的只有150 其他都要装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D02S也可以的吧

前面大大介绍过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上模拟器吧,练的差不多了上450,小机太折腾,又难控制。

模拟器练的还可以,基本四面算过关,主要想在公园带孩子玩下,小鸡风险小些

楼主:
谢谢,某宝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目标是什么?不会拿个14连150都不敢飞,那还不如弄个耐炸的小鸡随便飞飞算了。

这位大神,我上个好点的控只是为了以后节约成本,亚拓鸡鸡是好,但炸了还是很烧钱的,虽然很多老鸟说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但我还是舍不得入亚拓的坑

楼主:
这位朋友,我拿18你可以说我炫控,也就是个中低档的控,至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直接对频的只有150 其他都要装高频头

只听说过换高频头,是换控上的高频头吗?

楼主:
很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小弟也就是想在公园带孩子一起玩下,自己也可以娱乐,孩子喜欢抢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才想玩下小鸡鸡,就像九鹰 lama 911那样的小鸡,不要求精度,只要能飞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听说过换高频头,是换控上的高频头吗?

是另外装一个 插在控的教练口上

网友:
FBL100 带高频头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练的还可以,基本四面算过关,主要想在公园带孩子玩下,小鸡风险小些

你这想法就不对,就算FBL100这样的小机,打到小娃娃你一样赔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神,我上个好点的控只是为了以后节约成本,亚拓鸡鸡是好,但炸了还是很烧钱的,虽然很多老鸟说省钱 ...

其实不管飞什么机一般人在非关键部位都会用副厂件,土豪除外。YT只是相对稳定点,并不算高端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高兴就好

网友:
不过你那个接收有点可惜啦,既然在公园玩那就弄个公园飞呗。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已经入了FBL100,公园飞还是小鸡鸡放心些

网友:
推荐你上SAB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