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池充电C数的问题!

楼主(2014-05-19):
以 3S 2200毫安电池为例!1C充电电流就是2.2A,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并联充电呢?假如我并联六块,那就是相当于 3S 13200毫安的一块电池了,也就是说1C充电电流就是13.2A了(应该是吧?)我今天做了个实验                                                                                                    同样都是六块电池,第一张图是电池电压3.7V开始,电流13.2A,充满用时58分钟,第三张图是电池电压3.85V开始,电流20A(相当于1.5C)充满用时35分钟!先不说充进去的电量,就想问一下电流是否合适? 本人物理很差,这还是算了好久的!高手别见笑哦!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同用 icharge 的顶你!

不过这充电器不是这样用的。电池不用买那么多,最多买4块就好了,然后买个锂铁电池包,直接5C充电,玩两块充两块,那两块玩完了,这两块就充好了。如果你有市电就更好了,4块电池飞到手软脚软机机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同用 icharge 的顶你!

不过这充电器不是这样用的。电池不用买那么多,最多买4块就 ...

嘿嘿 第一次见您哦好像  我的450电池是买充电器之前就买的,一直用B6! 电池包我也用不着,因为飞场离家十分钟,完全可以回家喝口水 抽根烟就充好了!既然方法没错那就好了,多谢指点!

网友B:
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lz能在说的在具体,在清楚一点点吗?我现在是4块电池并冲,该怎么算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lz能在说的在具体,在清楚一点点吗?我现在是4块电池并冲,该怎么算电流呢?

4块电池的容量加起来除以1000就是你的  1C!

楼主:
引用 楼主:
4块电池的容量加起来除以1000就是你的  1C!

串联就不一样了 因为并联分流  串联分压!

网友:
平时冲3s一块电我用5a冲、用并冲板我也用5a冲、可以吗?电池支持5c充电、用并冲板5a冲电流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没太明白,我只知道并联是C数乘N,但LZ如何保证电池平衡,不会冲坏吗?您的充电器只支持8S耶

网友:
就是这样算了,PL6直接有设置几块的功能(这个只是他帮你算充电电流而已)。当然并充可能导致电池每片的电压不太一样,这也没太大关系,反正在充了马上就要用的。

网友C:
电池并充从理论到实验都是很科学或者是很合理的,但对于大C数电池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各电池充电前的电压,要求一定要尽可能的一致,否则会因电池之间的放电而烧毁电池。
在充电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电池进行5C*电池数量的电流充电,但也要注意充电器总线的电流承载能力,不要因充电电流过大而烧毁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并充从理论到实验都是很科学或者是很合理的,但对于大C数电池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各电池充电前的电 ...

多谢  我的电池都是1C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方法正确我就可以以13.2A同时充六块,当然前提是每块电池电压相差很小!

网友D:
并联电流按电池数除以总电流计算,当然这是在电池电压都差不多的前提下。当电池电压高时通过的电流小,其他电池上就要多分担电流,这样有的电池就有电流过大的风险,因此都说并联充电压差不建议大于0.2伏。其实并联充是有风险的,能不并联尽量不要并联充。并联充之前最好将电池放电到同一水平上。

网友:
没错,6块3S 2200并联相当于 3S 13200,1C充电13.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电流按电池数除以总电流计算,当然这是在电池电压都差不多的前提下。当电池电压高时通过的电流小, ...

0.2V已经很大了!我一般都是3.75--3.83左右!

网友:
进来补课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并充从理论到实验都是很科学或者是很合理的,但对于大C数电池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各电池充电前的电 ...

明显可以看出兄弟你还是抱着老想法啊。在并冲版上使用一系列小小的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池并充从理论到实验都是很科学或者是很合理的,但对于大C数电池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各电池充电前的电 ...

确实是,总线承受的电流太大了,插头和线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不过我很想知道哪个牌子的线和并冲板好,已经烧了两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明显可以看出兄弟你还是抱着老想法啊。在并冲版上使用一系列小小的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

请教兄弟要怎么做才能不让板子和线烧了呢,10A充电就已经烧了两个并充板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总线承受的电流太大了,插头和线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不过我很想知道哪个牌子的线和并冲板好,已 ...

哪个品牌好我也说不清,我手里有一个并充板,也看不出是什么品牌,有一个贴纸上面印有TL2716,总线及铜泊最大承受电流为60A。

网友:
呵呵,关键是你什么并冲版?我自己做的并冲版,随便什么电压差都上,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的电池都是1C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方法正确我就可以以13.2A同时充六块,当然前提是每块电池电压相差 ...

并充板可以3套并接充电,等于18块电池并充,你用的6块并充当然没问题了。1C电池并充充电还是比较安全的,只要控制好电池的放电时长,电池的终止电压不会差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可以看出兄弟你还是抱着老想法啊。在并冲版上使用一系列小小的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

论坛上少有的老模,哈、哈!贴片保险丝很好,但我没去用它,原因还要改造并充板。充电时我的电池我心中有数,一路走来很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兄弟要怎么做才能不让板子和线烧了呢,10A充电就已经烧了两个并充板了,谢谢了

想知道为什么烧的,一般的都标耐过流30-40A,10A就烧了?除非超级山寨作坊出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为什么烧的,一般的都标耐过流30-40A,10A就烧了?除非超级山寨作坊出品。

充的时候摸着总平衡线和插头就已经非常烫手了,一会儿一看充电器显示少1S,拔下来一看插头有一口融化了,我记得还是去年买B6带的平衡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的时候摸着总平衡线和插头就已经非常烫手了,一会儿一看充电器显示少1S,拔下来一看插头有一口融化了, ...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为什么烧的,一般的都标耐过流30-40A,10A就烧了?除非超级山寨作坊出品。

一个可能是短路,另外一个可能你是看不出来的。就这么说吧,要40a,铜箔最起码要75um厚度,这是必须的,而一般国内都习惯把50um叫成75um,这是电路板制作上的行业潜规则,而这个铜箔在喷了阻抗后根本查不出厚度的。我自己做并冲版,75um的要比50um贵一倍。遇到个极品并冲版,给你30um就不错了。知道偷工减料怎么来的吧,其他插头啊,焊锡啊都可以降低规格,降低成本和售价,最终就是变成了标注50a,实际10a的情况。还有你的线,基本上国内很难遇到真正的好电线,要不铜的纯度打折扣,要不铜的股数打折扣,这些你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75um其实只是起码的,最好是85um厚度,毕竟铜的纯度,你懂的,电路板本身都有偷工减料的过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明显可以看出兄弟你还是抱着老想法啊。在并冲版上使用一系列小小的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

是这样的吗?

1. 这个保险丝的值如何选才能让并充板是“通用”型?
2. 充电时假设A和B两电池,A的电压高使B路的保险丝开路,。。。。。。。问B路的充电过程如何完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的吗?

1. 这个保险丝的值如何选才能让并充板是“通用”型?

呵呵,如何选,看我做的并冲版就知道了,这个值的确要好好选,高了低了效果都不好,至于作用,贴片式找恢复极快的就是了,几乎等同于脉冲式通电闭电那种,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反正我电压差再大一起冲都没感觉,电压差大只是延长了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如何选,看我做的并冲版就知道了,这个值的确要好好选,高了低了效果都不好,至于作用,贴片式找恢 ...

“如何选,看我做的并冲版就知道了”  请上玉照以一睹芳容,谢谢!

“这个值的确要好好选,高了低了效果都不好” 这也就是说并充板只能用于特定情况,不管加保险丝或不加保险丝,对吗?

“至于作用,贴片式找恢复极快的就是了,几乎等同于脉冲式通电闭电那种,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请问这个“极快”是多快?和断开时间比是何数值?

我们再继续往下臆想:

电池A是在正常充电模式,随时间电压不断升高,而电池B只能得到一个尖脉冲电压,由于热惯性这个脉冲的占空比很大,电池B的电压上升十分缓慢,压差不断增加,结果是脉冲电流不断增加,时间不断减少。。。。。。。等天亮了,电池B还在踏步。

“反正我电压差再大一起冲都没感觉,电压差大只是延长了充电时间” 请问用并充板原意·是什么?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37028&extra=自己看并冲版。并冲版原来是为了让同s的多个电池可以一起充电,同时发现有你说的电压差会造成充电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可以很好的简单办法解决,就是我说的贴片保险丝,至于参数你百度吧

网友I:
折中一下,先全部插上 让电池互相平衡一会儿
然后开始充电,不然低压的电池负担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028&extra=自己看并冲版。并冲版原来是为了让同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37028&extra=自己看并冲版” 看了玉照,做工真是专业

“并冲版原来是为了让同s的多个电池可以一起充电” 我们牛角尖一下,如果发生像我提及的事件,我们还能说“让同s的多个电池可以一起充电”吗?
很明显,电池B是在被保护状态,而没能进入被充电状态,我们还不需要讨论在B路断开前那段时间已发生的过流情况!

“同时发现有你说的电压差会造成充电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可以很好的简单办法解决,就是我说的贴片保险丝” 我只能说贴片保险丝是一个简单保护办法,
由于其简单,只能对特定的情况进行有限的保护,而且就像你说保险丝的值要仔细考虑,就是说要特定后再特定。

“至于参数你百度吧” 看了几家,只能看到trip time,没能查到recovery time,我相信recovery time不会短,脉冲间隔会很长,当然如果我们还能称那是脉冲充电模式,而我更愿意称它是保护模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折中一下,先全部插上 让电池互相平衡一会儿
然后开始充电,不然低压的电池负担太大

“折中一下,先全部插上 让电池互相平衡一会儿”

问题的焦点就出在电池互相平衡上,由于放电的C和充电的C相差很大,电池的内阻很小,互相平衡中就可能已发生你不愿意看到的事。多数情况你没看到但已发生了,你看到的是电池的寿命短了,如果那时你的房子还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折中一下,先全部插上 让电池互相平衡一会儿”

问题的焦点就出在电池互相平衡上,由于放电的C和充电 ...

贴片的参数在厂家目录里很容易查询到,反正这个参数高了低了都不太好,我试过不同参数的贴片。至于你说的,还真的没发生过,既没出现寿命缩短,也没出现房子烧掉的事情。当然你让电池插一会自动平衡也是一个好办法,只是需要时间。对了,recovery time时间也很短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片的参数在厂家目录里很容易查询到,反正这个参数高了低了都不太好,我试过不同参数的贴片。至于你说的 ...

对于高放电,低内阻的电池进行并联时必须要十分注意电压的不平衡!以2200mAh, 可5C充电,8 毫欧内阻(其余电阻不计)为例 2x0.008x2.2x5=0.176V,否则在平衡过程中被充电电池过流。

另外,要明白的是厂家给出的电流值是这个电流能让保险丝在trip time 发生trip的值,而不是指这个保险丝限流的值。这个保险丝能承受比这个trip值高很多的值,只是trip time会更短。

很明显,被充电电池过流事件是会发生的,只要不平衡电压过大。电池厂家一直在告诉我们Li-po电池不要放过充过放,你怎么理解?厂家在吓唬我们?

“没出现寿命缩短”,只是没去比较,或是厂家在吓唬我们。

“也没出现房子烧掉的事情”,这里有个逻辑的问题,没发生的事情不等于不会发生。而且更确切地说还没发生在你身上,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把机库烧了,有人把车给烧了,他们也许是想骗保。不过我们这里不是有人把板子给烧了吗?多亏山寨,它当了保险丝。。。。。。

我不知道并充板是哪位胆大的专业人士发明的,我猜他当时只是想自己用,并没有想到谁都拿来不加限制的用。。。。。

当然,像你这样能想到贴片保险丝,试过不同参数的贴片,而且能做出如此漂亮的充电箱可以用,这个也许是你的房子还存在的原因吧

网友E:
我对你很无语,,,算了,不解释了。你可以插一起平衡。其实你只要想想看,就知道为啥电压差是没关系的。至少绝对比a6那种那么不断挑战线、插头极限的所谓平衡冲来的安全得多。对了,提醒一下,想想串冲的原理。。。。。。多说不说,你慢慢想吧,不认可你就一个个电池充电,反正消耗的不是我的时间。。。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E:
我对你很无语,,,算了,不解释了。你可以插一起平衡。其实你只要想想看,就知道为啥电压差是没关系的。至 ...

其实作为一个带着问题来看内容的人来说,看到你这种内容挺不爽的,不但问题没解决清楚,而且还为你的态度深感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