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M gps问题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大,小弟在这里求助大家   手里有APM  6m gps的都来说说     大家gps上面的ic型号是什么    我的摔了一下就掉了    找不到了     悲剧。。。谢谢   大家   准备购买自行焊接
如图所示   U1位置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哈哈

网友A:
看上去像个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个电源管理芯片

貌似是,请问您有gps吗?帮我看看型号。昨天试着短路能点亮。

网友A:
没有,应该是类似asm1117类似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应该是类似asm1117类似的芯片

是电源管理模块,但是我不知道型号。论坛里一哥们说从mp3拆一个,不知道能用不?对了,我今短路了一下能点亮gps,短路一下对飞控和gps没有影响吧?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供电多少伏的情况下短的?如果不超过5v,短时间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供电多少伏的情况下短的?如果不超过5v,短时间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usb供电,就0.01秒。灯能瞬间点亮,然后我就确定是ic。谢谢。现在关键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
楼主送我研究研究吧  出点钱也行

网友B:
这个因该是 SOT23-5 的 3.3V 电源管理芯片 可以用 RT9193-33   0.5元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因该是 SOT23-5 的 3.3V 电源管理芯片 可以用 RT9193-33   0.5元 一个

哥们,有这个gps吗?可以帮我确定一下是什么ic吗?

网友:
楼主值得同情。

网友C:
3.3V的LDO
TPS79133
mic5219-3.3
mic5207-3.3 都比较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的LDO
TPS79133
mic5219-3.3

这两个型号都能用是吧?买回来自己焊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的LDO
TPS79133
mic5219-3.3

这个买了就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的LDO
TPS79133
mic5219-3.3

那个焊上就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的LDO
TPS79133
mic5219-3.3

买了焊上就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的LDO
TPS79133
mic5219-3.3

哥们,淘宝tps79133普遍价位在10块左右,gps能用吧?

网友B:
晕,这些 3.3V  管脚都一样的,功能也一样 ,都可以用,TPS 是 美国的 Ti   所以贵 ,我说的那种 是台湾的 便宜,都一样用 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这些 3.3V  管脚都一样的,功能也一样 ,都可以用,TPS 是 美国的 Ti   所以贵 ,我说的那种 是台湾的  ...

呵呵,谢谢,还是买tps吧。3块钱一个。哈。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