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精灵 电池 能并联 充电吗? 有危险没。

楼主(2014-05-19):
可能有些朋友买了这个东东。 但是不知道这个 这个有没有危险。到底会不会损坏  精灵 电池呢?

大家探讨一下。

我的观点是有损害。

不知道DJI技术可以来指点一下不?

网友:
大疆,快出来听你的!现在配的单电充实在太麻烦!!!

网友:
能并联充 ,能叫智能电池,当然充电都是智能的,由智能板控制,但要记得输入的电压不是 220V  是12V 哦

楼主:
你用过了?  怎么样?

网友:
按原理是可以充的。毕竟是智能电池,电池内部有充放电控制电路,只要给电池输入12.6V 4A恒定电流的电压就可以充。
由于并充板只是简单的并联。所以充电时间肯定会变长,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尽量电池电压尽量一致的时候再并联充电,否则电压低的电池充电电流会很大。

网友:
如果让大疆回答  肯定是

1.建议用原装充电器

2.对于用非原装设备充电造成的故障及损失 本公司概不负责

网友:
我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搞几个充电器分头充比较保险。。。

楼主:
我也觉得分开冲比较好!

网友:
分开充安全些,并联充时间长且电压不稳

网友:
电池最好用原装充电器稳妥些安全些

网友:
气人,刚买的精灵2V+,充电器是坏的。第一次就充不进电,拿去检测,结果充电池已经烧坏

楼主:
运气不好!  表示同情!卖家解决没得?

网友:
这个是电源供给,和充电器一点关系没有,只要电源能提供充足的电流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