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挂满gopro3+3d 动力实在糟糕

楼主(2014-05-19):
不信? 测试一下gps直接拨手动,  以接近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  此测试要求至少20米高度。 一只手放在油门上, 一只手去切换手动模式,拨到手动同时,立刻将油门拨到至少80%以上
方能停住

此动力如何能保证大负重1350g, 而不果冻不摔机?  改改固件能有用吗?

同时测试NAZA V2 680 6轴, 50%油门能悬停的动力条件, 随便下降, 根本不会导致姿态失控

所以建议DJI升级未来新版精灵 轴距增加26mm~52mm  可以用到10~11寸桨,   电机可以上到2216  1100kv, 保证动力富裕, 电调由16A升级至20A

现在的精灵2动力算的太恰了, 只适合空机安全飞行

网友A:
哎!只能叹气了

网友B:
个人觉得3d果冻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动力不足,其实你们自己已经认识到了。

很奇怪,官方发布3d的狗斯,一边又强调不能超过1300,但就你们家自己的原配东西配齐,就超过了,这问题就摆在眼前。

可你们就是不解决,还继续发布新产品,用意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3d果冻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动力不足,其实你们自己已经认识到了。

很奇怪,官方发布3d的狗斯, ...

我觉得官方的数据应该是有保留的,比如FCC控的范围官方500米,实际上环境好一些能上1K2。。
大概承重也是有保留的。“你超过这个重量就是自己作死!”之类的免责,然后自己却留下升级空间好旧瓶装新酒

网友:
确实如此啊

网友:
完全是让客户炸鸡买新的 我就是这么炸鸡的 飞机都找不到了

网友:
轴距增加是精灵3,现在关心能否通过升级电机来实现

网友:
满载能飞多久啊?这样重量到不了10分钟吧?

网友(2014-08-01):
深有同感,现在的精灵2挂3D云台简直是小马拉大车飞的很吃力,空机飞可以20分钟到闪红灯,挂设备全重飞行掉电不是一般的快顶多10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不是早就知道了的吗

网友:
相对而言,一体化的V+要好一些。

网友:
精靈換了電機改善動力,但是因為機架太小,共振抖動基本上沒有辦法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3d果冻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动力不足,其实你们自己已经认识到了。

很奇怪,官方发布3d的狗斯, ...

同问啊,不过现在官方说法改了,不超过1350了

网友:
看来换电机、桨就是新精灵了,又能嫌一笔!!

网友:
还是V+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