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了,新的5.8G图传干扰源

楼主(2014-05-20):
前几天一时手痒,买了个802.11n/11ac的路由器装上。今天晚上在试刚到的蘑菇天线时发现怎么也出不了图像,但是就慌了,想到昨天才飞过也还好好的,折腾了半天天线和信道,突然想起路由器好像设置了5.8G扩频功能。
果断关掉之后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各位魔友如果在小区或其它有无线网络覆盖的地区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干扰源,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应急预案啊!

网友:
顶一下,以前还没注意到

网友A:
天地飞的2.4g的控和普通的2.4g的无线路由有强烈的干扰。
所以5.8g的图传和5g的路由间有干扰也就不奇怪了。所以还是去比较偏远些的地方飞吧啊

网友:
cmcc现在都升级成5Ghz了

网友:
楼主的经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2.4g的控和普通的2.4g的无线路由有强烈的干扰。
所以5.8g的图传和5g的路由间有干扰也就不奇怪了。 ...

这个我深有体会,如果把天9开机后,放在路由器和电脑之间,那么电脑就无法上网了。

网友:
你买的路由器还是双频的,工作频率分别是2.4g和5.8g,有干扰是肯定的,对了,现在双频的路由器很便宜了?

网友:
玩好航模必须掌握各种强大的知识啊。

网友:
确实如此,飞行时尽量避开楼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2.4g的控和普通的2.4g的无线路由有强烈的干扰。
所以5.8g的图传和5g的路由间有干扰也就不奇怪了。 ...

不会啊,用过无数台天6,飞四轴用天7.从来没跟2.4G路由器有过干扰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用过无数台天6,飞四轴用天7.从来没跟2.4G路由器有过干扰现象

天9开机后,放在路由器和电脑之间,那么电脑就无法上网了.2.4g的设备太多所以之间有可能干扰的情况很大,你没碰到也许只是没感觉到吧,有时两款2.4的无线鼠标在一起用也会出现反映不灵敏或是别的情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9开机后,放在路由器和电脑之间,那么电脑就无法上网了.2.4g的设备太多所以之间有可能干扰的情况很大, ...

不排除有,但是没注意到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有,但是没注意到的情况。

可以试下的,哈哈。
没有干扰到最好,万一以后遇到了心里不是有个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的,哈哈。
没有干扰到最好,万一以后遇到了心里不是有个数吗。

试了又怎样?万一飞到哪有WIFI干扰也没办法啊。
反正我都是在大片荒地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又怎样?万一飞到哪有WIFI干扰也没办法啊。
反正我都是在大片荒地飞的

哈哈,远离人群和不适合飞行的地域飞行,安全、快乐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