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页

楼主(2014-05-20):
我的EPO大塞的升降舵的粘连部位撕裂了,请问可以用合页通过打热熔胶修复吗?谢谢哦

网友A:
敏定塞斯纳的舵面可否也用合叶连接?多大尺寸的合适

网友B:
回答楼主,理论上合页没问题,但是合页有点大材小用,最好的方式是2个合页配一下宽胶带纸,这样合页会牢靠的完成应尽的效果,就算合页松动,胶带也能起到双重保护的功效。

网友C:
最好不用热胶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