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雪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今天买了一个7寸显示屏,雪花屏的,信号再弱也不蓝屏,只要开机就是雪花状态的(即使不接图传也是雪花状态)。这种屏幕是带声音输出的,另外还有一种雪花屏,是接了图传的话无信号也是雪花状态,但是如果不接图传的话就是蓝屏的。
大家用的是哪种啊?
我有个问题,就是当信号没有时,虽然不蓝屏,但是会提示“No Signal”,这是不是一种假雪花的状态?只是把蓝屏改成了“No Signal”,实际上还是没有显示图传的信号?你们的雪花屏在完全没信号时会提示没信号吗?
另外,在“No Signal”状态突然有信号时,大概要过半秒钟左右才能显示出来信号,也就是说当有信号时,不是立马就显示的,这对雪花屏来说正常吗?
另外,声音对于FPV正要不?
麻烦知道的各位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的是接图传时雪花,不接时蓝屏,
无信号有提示,只要有信号就无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接图传时雪花,不接时蓝屏,
无信号有提示,只要有信号就无提示了

谢谢你的回答,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接图传时雪花,不接时蓝屏,
无信号有提示,只要有信号就无提示了

你的显示器在提示无信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恢复了信号,要延迟多久能够显示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显示器在提示无信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恢复了信号,要延迟多久能够显示信号?

你是问,发射器接通电后要几秒显示,
是这样的话,我的半秒不到就有显示,
如果有延迟的话,可以换其他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发射器接通电后要几秒显示,
是这样的话,我的半秒不到就有显示,
如果有延迟的话,可以换其他 ...

谢谢,我是把接收机输出的av信号线从显示器上拔下来再插上去,有半秒的延迟,或者把接收机天线拿下来,用手把天线口捂住,突然拿开,都是有半秒左右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