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华科尔新控的問题

楼主(2014-05-20):
请教現正使用白色新D10控的高手讲讲这控的距离問题?

网友A:
在你视线之内都没问题的

楼主:
想入这控玩四軸如確实有2公里

网友B:
距离多远得看你的接收是几通道的,我用6通道的接收 距离是500米 我觉得够了 哪能飞那么远啊

网友C:
我各种接收机,用下来702信号最好

楼主:
白色D10控十702接收能控2公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色D10控十702接收能控2公里嗎?
要想2公里就加功放吧

楼主:
加那隻功放呢?如何加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