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入门怎么选择

楼主(2014-05-20):
以前一直都是飞固定翼的!最近有人提议搞航拍!所以想想拍摄的话还是应该用多轴的好!可是以前没搞过!所以先问问!只接触过网上买来的四轴,基本上是属于玩具级别的那类!要是我选择多轴想从六轴开始的话各位前辈给点意见!那个好!价格大概需要多少!

网友A:
Phantom 2 是你不2 的选择

网友B:
先弄个F450,330 之类的玩玩。练手。习惯了直接上手680 以上。航拍,六轴打底吧。

网友:
450的动力套,外加自己想要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F450,330 之类的玩玩。练手。习惯了直接上手680 以上。航拍,六轴打底吧。

谢谢告知!450确实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ntom 2 是你不2 的选择

Phantom 2 确实漂亮!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