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几个自制无副翼螺距尺的方法,都觉得太复杂了,我的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楼主(2014-05-20):
最近看了几个自制无副翼螺距尺的方法,都觉得太复杂了,我的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有模友说刹车盘都是中间凸起的,不准确……“除非你的十字盘是尖的,只要放在螺丝孔那里固定,2点一线,准的不能再准了,刹车盘都是CNC加工的,误差是0.0**mm”当然了,这只是在没有电子螺距尺时临时使用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

网友:
简单实用最好了!

网友:
刹车盘如果不是平面不好弄啊,就算是平面平面太小,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A:
刹车盘都是中间凸起的,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盘都是中间凸起的,不准确~

只要放在螺丝孔那里固定,2点一线,准的不能再准了,刹车盘都是CNC加工的,误差是0.0**mm

网友:
我要成为新兵了

网友:
简单方便

网友:
刹车盘不平,中联不是平的吗?取下刹车盘只用2秒钟,把废弃的副翼杆放在中联顶部用透明胶带一粘就行。不过我从不纠结随便找一个参照物基本上差不多就行了,实际飞的时候控上还要调。

网友:
电子螺距尺 这东西 用的不多 但是没有也不行  想调出好的飞机 这点钱不能省  电子螺距尺 水平安放器  这些工具必须的

网友:
還是需要工具的
在高轉速下,小誤差都會放大

网友:
我2台机就是这样测螺距的,飞了一年多了
准不准,看你怎么弄的啦,有些人用电子螺距测的一样说飞得不稳,方法就看你怎么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