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Mission Planner怎么只有这个几个功能

楼主(2014-05-20):
只看大图
安装了Mission Planner怎么只有这个几个功能
终端 都没有

网友A:
APM的相关知识统统收藏学习!

网友B:
好像新版的在调试里有个”高级功能“选项

网友C:
呵呵,你去配置调试里面右下角有个advance选项,打勾试试

楼主:
已经设置下了 谢谢

网友D:
按图操作就对了

网友E:
学习了,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F:
模拟和终端平时用不着, 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