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行时间的疑问

楼主(2014-05-20):
请问各位大大 固定翼要滞空时间达到90分钟以上的话电动和油动机相对来说哪个更容易达要求滞空时间?求指导。。。。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帮顶同问。

网友A:
这个留空时间基本上是必须油的了,而且油箱容量要很大,电的不大现实。

网友B:
油 电 都行  但油的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留空时间基本上是必须油的了,而且油箱容量要很大,电的不大现实。

大概至少需要什么级别的引擎的马力才够用啊?(燃油 航电 机身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 电 都行  但油的有优势

油的越飞越轻,电的机身重量不变的话对电池的负荷越来越大把!如果油机的话大概需要什么级别的机子啊?还有用什么飞控和 FPV或者数传图传设备能够达到20公里的控制和双向飞行数据传输啊?

网友C:
我认为点的可行,油的不能关车,点的可以。

网友:
这个跟飞机的大小有关,飞机越大滞空时间相对要长些。油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点的可行,油的不能关车,点的可以。

你的意思是飞到空中以后当飘飘机飞么切断动力?

楼主:
就是的空中长时间长距离飞行那种动力形式比较好。时间90分钟以上距离20公里以上。。。。

网友D:
建议去fpv板块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的越飞越轻,电的机身重量不变的话对电池的负荷越来越大把!如果油机的话大概需要什么级别的机子啊?还 ...

我是说油电都行  但油的油的油优势 飞控可以用A控  遥控加433增程  图传用2W的加平板天线

网友:
楼主是北朝鲜的?准备搞无人机飞南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油电都行  但油的油的油优势 飞控可以用A控  遥控加433增程  图传用2W的加平板天线

这样的航电配置可控距了能达到多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去fpv板块看看吧

谢谢,不过机身这一块还是要来固定有这边专业点。其他FPV套件去那边问

网友:
楼主和朝鲜家的三胖有啥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航电配置可控距了能达到多远啊?

我朋友用切糕433  1W图传 飞了13公里

网友E:
楼主要这么长时间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用切糕433  1W图传 飞了13公里

我至少要他的两倍啊!现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控制方案。20公里都已经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这么长时间做什么

就是想做一架能够发挥极限的FPV。。。。挑战一下。

网友:
油机比较有优势

网友F:
90分钟?无人机吧,已经超越航模的范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分钟?无人机吧,已经超越航模的范畴了

有点挑战才会有突破。。。

楼主:
不知道油机该怎样的配置才可以。。。。。。

网友:
老外曾经用60级的上单翼练习机搭配重新调校过的OS四冲程发动机,在37个小时中飞越了大西洋。当然了,机身里大部分容积都是油。只是FPV的距离受图传信号的制约,实在没办法太远,无人机倒是没问题……

网友:
电动滑翔机 飞2小时不成问题

网友:
滑翔机要看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