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KM操作手册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4-05-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WKM操作手册的第四页右下角讲电机、电调那里有写:如果您使用第三方电调,请剪断电调连接到主控的电源线(PMU的V-SEN端口的电源可以为接收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供电)。用猴子的各位亲,你们都剪了么?我问过大疆的人,他给的说法是要剪的,否则会有安全隐患,我现在在想到底要不要剪断?所以请教下各位!
      哦,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下,一是各位在做飞行测试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法来代替云台和相机的呢?(我用的是八轴)如果悬挂的重物不固定,会有安全隐患吧?如果固定的话要怎么做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控的,我的控是futaba t8j 因为此控开机时一定要油门在最低点方可,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飞行中由于特殊原因(比如控没电),我需要关控再开控,而且猴子设置的是失控悬停,那么在我再次开控时,油门一定要先处于最低处,之后迅速推至油门中位,在这个过程中,飞机是否会经历“悬停→突然掉高→悬停”的过程呢?我也是担心在突然掉高的时候会发生意外,可能我这个假设太过于钻牛角尖了,但我认为把能想到的情况都想到也是好事。
      各位亲对于我上面的三个问题,熟悉哪个就说下吧~~~不仅能帮我解决问题,或许还会帮助到有相同问题的魔友呢~~~
      附几张控与机架的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感谢!!!

网友:
用A2的飘过

楼主:
用猴子的怎么还没来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电调了。OPTO不带5V供电的不用(例如好盈铂金30A, ZTW蜘蛛),如果电调自带BEC就要。因为,豆浆的供电模块已经提供电源了。用猴子不用猴子都要(哪吒也要)。具体原因听说是怕出现电压差。导致JJ不稳定。

网友C:
红线插头挑出来就行了,又不用剪、、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好盈铂金电调没有BEC可以不用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线插头挑出来就行了,又不用剪、、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好盈铂金电调没有BEC可以不用剪
...

我的电调是好盈铂金40A的,说明书中说有BEC,还有,你说的拔出来的线是 ,而非 是吧?我一直认为要剪断第二张图中的红线呢~~~        多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电调了。OPTO不带5V供电的不用(例如好盈铂金30A, ZTW蜘蛛),如果电调自带BEC就要。因为,豆浆 ...

哦哦  我的电调有BEC  感谢你细心的回答,我是拔 这三根线中的红线,还是剪 这三根线中的红线,或者说这两种方法其实都可以?如果都可以我当然选择前一种~~~

网友D:
到插头上拔掉就可以 我这里的几个机器全没拔也没赤县啥问题 但是还是弄掉吧  不费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插头上拔掉就可以 我这里的几个机器全没拔也没赤县啥问题 但是还是弄掉吧  不费啥事

我现在的问题是弄不清你们所指的插头到底是哪个了。。。是插到飞控主控器上的那个细细的线吧?  我真为自己智商捉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的电调有BEC  感谢你细心的回答,我是拔这三根线中的红线,还是剪这三根线中的红线, ...

不给我上图呀。。。就是那个黑的有黑红白的,把红的抽出来,用绝缘胶布缠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E:
与主控的电调信号线,每个电调的信号线黑红白,(3P)一起那个,用尖的工具,把上面塑料定位片轻轻挑起,然后轻轻拔红色的那根线。我猜的

网友F:
对于大疆的失控保护如何工作请加Q详谈  LZ不必担心油门问题~~~控T8FG亲自试过空没电了~~~然后~~~然后加QQ再说吧  不想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主控的电调信号线,每个电调的信号线黑红白,(3P)一起那个,用尖的工具,把上面塑料定位片轻轻挑起,然 ...

猜的很靠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大疆的失控保护如何工作请加Q详谈  LZ不必担心油门问题~~~控T8FG亲自试过空没电了~~~然后~~~然后加QQ再 ...

好的

楼主:
一下子就懂了!!!哈哈

网友G: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WKM操作手册的第四页右下角讲电机、电调那里有写:如果您使用第三方电调,请剪断电调连接到主控的电源线(PMU的V-SEN端口的电源可以为接收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供电)。用猴子的各位亲,你们都剪了么?我问过大疆的人,他给的说法是要剪的,否则会有安全隐患,我现在在想到底要不要剪断?所以请教下各位!(建议是要减的,直接把他挑出来(红色的线),用热缩管包着ok)
      哦,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下,一是各位在做飞行测试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法来代替云台和相机的呢?(我用的是八轴)如果悬挂的重物不固定,会有安全隐患吧?如果固定的话要怎么做呢(用2L鲜橙多吧重量合适而且还是方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控的,我的控是futaba t8j 因为此控开机时一定要油门在最低点方可,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飞行中由于特殊原因(比如控没电),我需要关控再开控,而且猴子设置的是失控悬停,那么在我再次开控时,油门一定要先处于最低处,之后迅速推至油门中位,在这个过程中,飞机是否会经历“悬停→突然掉高→悬停”的过程呢?我也是担心在突然掉高的时候会发生意外(这个问题你放心吧,等你开控然后做任何动作他都不会被接管的,唯一只要搬动gps和姿态切换就会,所以,开控后把油门放置在中位,然后切gps和姿态,飞机就可以稳定悬停在接管的位置了),可能我这个假设太过于钻牛角尖了,但我认为把能想到的情况都想到也是好事。
      各位亲对于我上面的三个问题,熟悉哪个就说下吧~~~不仅能帮我解决问题,或许还会帮助到有相同问题的魔友呢~~~
      附几张控与机架的照片吧
最后说一个问题,既然都飞到 8轴了,有些问题还不会,难道没炸过机,那你真是高手,高手。
飞机大了 飞起来费用增加,唯一一个爽的就是炸鸡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WKM操作手册的第四页右下角讲电机、电调那里有写:如果您使用 ...

你的回答太棒了!!!比你头像都棒!!!真心的!!!哈哈    真心谢谢耐心的回答~~~

网友H:
如果油门处于最低处开控,之后迅速推至油门中位,飞机是会“悬停→突然掉高→悬停”的,但是根本停不住,连忙油门推到顶,我已经试过了,差点儿摔机,还好距离地面五米左右的时候拉起来了。
所以我现在关控后,再夺回操控,都是油门中位开控的,开控时futaba需要确认一个OK键,还算方便,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油门处于最低处开控,之后迅速推至油门中位,飞机是会“悬停→突然掉高→悬停”的,但是根本停不住,连 ...

难道情况不是向上一位亲所说的,即便开控的话,飞机也不会有任何操作,之后在切GPS和姿态模式后才会有动作的么?   还有futaba没有发现开控时油门不在中位时,可以按确认键进入正常操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WKM操作手册的第四页右下角讲电机、电调那里有写:如果您使用 ...

刚才没看到你后面的话。我是直接从八轴上手的,哈哈哈哈,炸到是也炸过,但是都是小炸      炸鸡确实比较爽。。。爽的我都有些后怕。。。
虽然在玩儿八轴,但是确实有很多问题不清楚,安全第一,又不懂的我就请教各位亲,哪怕是一点儿小问题,模棱两可总比是不好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情况不是向上一位亲所说的,即便开控的话,飞机也不会有任何操作,之后在切GPS和姿态模式后才会有 ...

futaba 油门没在下位 选 ok 就是 有发射功能的 选on就是没有发射的功能,一定要看好。,这个你可以测试。
我用futaba t8fg 和 14sg 都是经过测试过的,不信你可以 用个小飞机测试下……欢迎指正。

网友:
学习了 天9 六轴 wkm路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难道情况不是向上一位亲所说的,即便开控的话,飞机也不会有任何操作,之后在切GPS和姿态模式后才会有 ...

但前提是 你要设置了失控返航的功能哦,不要说什么都没设置,这些开控乱动的都是浮云

网友I:
新手直接上八轴可以伐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与主控的电调信号线,每个电调的信号线黑红白,(3P)一起那个,用尖的工具,把上面塑料定位片轻轻挑起,然 ...

我只想知道你这么性感的头像是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直接上八轴可以伐

我也是谨慎加谨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前提是 你要设置了失控返航的功能哦,不要说什么都没设置,这些开控乱动的都是浮云

虽然八轴之前是没有玩过其他的,但是我这小白还没有你想的那么白,失控返航肯定设置过了的~~~还是你上面说的“futaba 油门没在下位 选 ok 就是 有发射功能的 选on就是没有发射的功能,一定要看好。”这句话我不太清楚,能否详细解释下 哪里选OK和ON~~~  我的是8j,和8fg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谨慎加谨慎的~~~

因为我就是。。。

网友J:
什么飞控都好,必须把电调供电线正极剪断。除非你使用opto电调,也就是多轴专用电调。

网友G:
futaba 油门没在下位  (然后开控)  选 ok 就是 有发射功能的 选on就是没有发射的功能,一定要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我就是。。。

咱俩一样啊看来~~~哈哈哈哈哈哈   要小心!人多的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你也是啊,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飞控都好,必须把电调供电线正极剪断。除非你使用opto电调,也就是多轴专用电调。

哦哦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futaba 油门没在下位  (然后开控)  选 ok 就是 有发射功能的 选on就是没有发射的功能,一定要看好

我T8J的控没有选项,油门不在最低位开控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futaba 油门没在下位  (然后开控)  选 ok 就是 有发射功能的 选on就是没有发射的功能,一定要看好

上一个图片太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咱俩一样啊看来~~~哈哈哈哈哈哈   要小心!人多的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你也是啊,安全第一~~~{:1_ ...

谁没事跑人堆去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谁没事跑人堆去玩呢。。

万一镜头需要呢~~~   买八轴也不是真的拿来玩儿的不是

网友K:
嘿,刚好哪三个问题我都遇过.
1.好盈铂金40A带BEC输出,必输断了红色的电源线,怎样断你自己决定.
2.空中失控再开控后,会有显示Yes,no,是因为油门不在低位,你立即推一推油门就可以进入了,再将油门打上一些,,然后打姿 态模式接管机体.
3.代替相机是必须的,因为一开始试机的话最好不带贵货了,我自己做了一块铝棒按2.3KG重量放在适当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知道你这么性感的头像是哪弄的

没印象了呢,哥您喜欢这类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猜的很靠谱的样子!!!

给您拍视频了,希望能帮助到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嘿,刚好哪三个问题我都遇过.
1.好盈铂金40A带BEC输出,必输断了红色的电源线,怎样断你自己决定.
2.空中失 ...

真的太感谢你的回帖了!!!可否把你的铝棒拍个照片,在飞机上的那种照片~~~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您拍视频了,希望能帮助到您,谢谢

视频在哪里呀亲~~~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在哪里呀亲~~~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14楼

楼主:
亲 你太棒了!!!

网友L:
你好,LZ ,首先 第一个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跟别的什么品牌电调 配合不默契,DJI 建议减掉 ,就减掉,你可以 挑出来 方便下次使用。

                       第二个问题,配重的话,一般选取 固定的配重作为配重,用扎带绑起固定好,5D 的话 3.0KG左右加相机,所以你就配重到这个重量左右,最好不要有晃动的。

                       第三个问题,WK M ,只要进入失控保护的话你需要切换一次姿态档位,才可以接管主控,注意前提你要遥控器的三档开关 位置 为 (Gps 姿态档位),才可以,直接打开遥控器,所以不会出现你设想的那样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LZ ,首先 第一个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跟别的什么品牌电调 配合不默契,DJI 建议减掉 ,就减掉,你可 ...

看你的回帖就知道你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细心的人~~~谢谢亲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真的太感谢你的回帖了!!!可否把你的铝棒拍个照片,在飞机上的那种照片~~~谢谢哈

四个小孔就跟云台应该装的位置的孔一至.
铝棒重量大概2KG就刚好.如果你是GH3的话,如果N5/N7的话就减一些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个小孔就跟云台应该装的位置的孔一至.
铝棒重量大概2KG就刚好.如果你是GH3的话,如果N5/N7的话就减一些 ...

哦哦  懂了   但是这个铝棒不好弄   我还是看看怎么做出一个托盘,之后托盘上放放砖头什么的~~~哈哈  感谢亲的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回帖就知道你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细心的人~~~谢谢亲

没有啦,;老马虎了,之前炸了 几次机,时间久了,就会信心了,一开始 不懂就闷头搞,吃了好多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印象了呢,哥您喜欢这类型?

正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