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陀螺仪接收器怎么激活陀螺仪功能?

楼主(2014-05-20):
对码了 红灯亮 车子可以跑但没有陀螺仪功能 (VR开最大)

网友:
枪控接收机带陀螺仪这块,是有指示灯提示的。接收机上电后,如绿色指示灯亮-----接收机通用功能,陀螺仪未启动;如红色指示灯亮-----陀螺仪功能启动。
陀螺仪功能下,可设置前后,左右陀螺仪方向。安装要求:接收机与车架平行安装, 在绿色指示灯亮的情况下,打开陀螺仪功能操作如下:
         1.连续按动接收机上开关3次时,显示红灯亮,则陀螺仪启用,正常使用。接着按3次则显示红灯灭,绿灯亮,陀螺仪关闭。
陀螺仪前后方向判定和切换操作:此时左右摆动车子,陀螺仪会自动校正车轮。没有校正,则扣油门,观察是否有校正。如有,则表示陀螺仪功能在前进方向;如无,则尝试后退操作,观察是否有校正.测试如下,如有,陀螺仪功能在后退方向。
a.改变前进后退方向操作:按动开关一次,指示灯闪烁,方向改变。
b.陀螺仪左右方向判定和切换操作:在陀螺仪生效下,向左摆动车子,车轮向左,向右摆动车子,车轮向右,则陀螺仪左右方向与车子匹配。如相反,则连续按动开关两次,指示灯闪烁2次,方向改变。
         2.当前后需要修正方向时,按动一次,红灯常亮,则为正常使用。如果出现红灯亮,绿灯闪的话,则重新启动下, 可能是显示不正常。
         3.当左右需要修正方向时,按动两次开关,红灯常亮,则实为启动。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如果绿灯常亮的话,则显示陀螺仪未启用。同时陀螺仪前后左右方向设定要正确,否则车子的行驶不正常。

网友:
我靠这复杂啊??

网友A:
四通枪控接收机陀螺仪使用说明
一、 简述
1. 作用  R4EH-G内置陀螺仪,用户可设置其使能和不使用,当其使能时用于比赛可最大效果保障车过弯道的稳定性。当车体存在机械虚位时陀螺仪能有效保证其直线前行。
2. 需要设置参数说明
A. 陀螺仪使能  出厂设置时默认无陀螺仪,但上电时陀螺仪有自检提示。本机为双色灯,绿灯为常规接收机工作指示灯,红灯为陀螺仪工作状态指示灯,灭为无陀螺,打开为有陀螺。
B. 前行陀螺仪使能  车的行驶方向包括前进和后退,陀螺仪只需且只能在车体前进时使能,所以陀螺仪只在前进或后退一个运动方向上有陀螺仪。电动车同样的油门控制信号,不同的接法电机会有不同转向,所以需要通过设置确保陀螺仪在前进方向上有效。
C. 陀螺仪相位  和飞机一样车载陀螺仪也有相位,相位正确才可起到矫正作用。
二、 设置
1. 陀螺仪使能  短按对码键三次(两次间隔小于1秒),红色灯连闪烁三次,红色灯产生亮灭变化,用于指示陀螺仪是否使能。
2. 陀螺仪感度  陀螺仪灵敏度默认为三通道,遥控时可用VR 实时调整,请确保第三通道为VR控制(出厂默认),顺时针为灵敏度增加,逆时针为减弱。设置陀螺时请确保其灵敏度不为零。
3. 陀螺仪前进使能  当陀螺仪使能时,扣动遥控器油门使车前行一下松开(确保车从前行状态回到停止),在不打方向条件下左右转动车体,若方向舵机不跟动,则当陀螺仪为后退有效,短按对码键一次(小于1秒),红色灯连闪烁一次,陀螺仪使能方向改变为前进有效。
4. 陀螺仪相位  在确保陀螺仪前进使能时,转动车体,观察陀螺仪是否在矫正车轮,向左转动车体时,车轮向右矫正,车体向右时车轮向左矫正。如车轮反向矫正,短按对码键两次(两次间隔小于1秒),红色灯连闪烁两次,陀螺仪相位矫正完成。

网友(2014-07-06):
引用 网友A:
四通枪控接收机陀螺仪使用说明 一、 简述   1. 作用  R4EH-G内置陀螺仪,用户可设置其使能和不使用,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您是乐迪的客服吗?回帖这么详细。

我是RC3S橙色轮的控,接收器是R4EH-G.

买回家是也忘记是怎么弄的了,反正接收器显示的是红灯,VR也顺时针开到最大但就是没有陀螺仪功能。(摆动车体舵机不修正方向)

今天仔细看帖把接收器恢复成绿灯状态了,然后3连击接收器,接收器灯就是不变红灯。唉,是不是我接收器的坏的?我都想放弃了,实在搞不来!

希望乐迪出个视频教程就好,这很难考虑到和落实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