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精灵 求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20):
才入手的精灵V2爽飞了几个来回不敢飞高最高才200米.飞之前都校准过指南针.但是还有很多不懂的问题啊 比如怎么设置精灵模式和NAZA模式 这两个模式有什么不同.还有就是控的遥控距离是不是可以调?求老鸟解答 越详细越好 .记得以前DJI官网上有教程视频现在都没了.

网友A:
设置精灵模式和NAZA模式这个没明白你的意思  !!精灵用的就是NAZA v2的飞控        遥控距离不能调   但是高度 跟距离可以在飞控里面设置一个范围

楼主: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精灵模式和NAZA模式这个没明白你的意思  !!精灵用的就是NAZA v2的飞控        遥控距离不能调   但是 ...

怎么设置

网友:
链接电脑 装驱动 跟飞空的调参程序

楼主:
精灵2遥控器后面的两个孔是干什么的 貌似用螺丝刀能拧动

网友:
如果是精灵二代,出厂的模式就是PHANTOM2,在控制模式上较为简单,因为取消了航向锁定和姿态模式。除非你在调参软件里将精灵设定在NAZA M模式才有航向锁定,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遥控器后面的两个孔是干什么的 貌似用螺丝刀能拧动

上面那个控是控制精灵云台俯仰的,下面那个孔里也有一个电位器,但有人说顺时针拧至最大是增加遥控器功率的,本人没有测过,还不知道

网友:
你将精灵和DJI调参软件连接起来,在软件右上角有PHANTOM2字母,点击一下会出现对话框,提示你是否选择到更高级的NAZAM模式,这就是原因了

网友:
官网有详细说明视频

网友:
还才200米,唉

网友:
我的精灵2,加云台狗3+图传、osdmini已经突破850米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