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H4折叠机架如何?

楼主(2014-05-20):
这款H4机架,用过的前辈给点意见,长期折叠用有虚位吗?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想入。。。同问!

网友A:
有朋友买了,不错。。。不过这个好像是那种飞越的C卡,你在某宝搜下H4机架,好像有一种CNC件的C卡机架

网友B:
正在用,, 不錯,, 但起飞前一定要检查机臂頂端那顆螺絲,, 多折疊几次就会松动.....

网友C:
好像说这个架子有设计缺陷,振动,我也不清楚,以前见别人说过,你找找老帖子,有人问过这个架子怎么样

网友:
得打螺丝胶

网友:
听说这机架有硬伤

网友:
还行,本人长期使用。未发现五楼及六楼的问题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2743389
看我最近飞的,目前改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的,纠结了很久,还是入手飞越650了,

网友:
在用。可折叠是亮点。
LOGO难看,斜起捆个扎带都不好捆。
还有电机下夹板的过孔小了,亚拓刀头伸不进去!要卸电机得先拆下板。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夹具螺丝一松,电机座的水平全无。。。

网友:
刚装了台四轴 用的这个架子  除5楼13楼问题外 还有机臂的中心孔不对位 四个机臂有三个需要自己从新打孔
另外电机座水平不好调  整体组装需要些动手能力
其他的都好 方便便携  折叠扣很有力 很紧凑  机架结实  建议购买

网友:
如果你的电机和桨的平衡比较好的,可以用这个机架,,因为这个机架的刚性相对于传统的机架要差点点,,,会导致振动放大,,但有点就是漂亮,折叠小(纯属个人意见,参考参考)

网友E:
红色圈的螺丝很爱松动几乎每次打开和折叠后都要紧固一下螺丝,和飞跃的折叠机架是一个毛病,最好换成通常的螺丝然后用防松动螺帽,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这个架子起飞的时候机臂振动较大,飞起来还好,楼上说的那个机臂折叠的螺丝松动的问题,打上螺丝胶问题不大,
最主要的是高速航线的时候或者做一些大动作的时候,老是不放心c卡,,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每个机臂的c卡增加了一个,试了试,很牢靠………………!

网友:
我是这个机架

网友:
我是这个架子。不错。就是内部空间比较小,不好放电调。

网友:
正在用不这机架。问题就和17楼一样。每次折叠都要锁螺丝。听说最近老板升级了机架。效果应该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 不錯,, 但起飞前一定要检查机臂頂端那顆螺絲,, 多折疊几次就会松动.....

谢谢你。我就看着这个外出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说这个架子有设计缺陷,振动,我也不清楚,以前见别人说过,你找找老帖子,有人问过这个架子怎么样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838&pid=12743389&page=1&extra=#pid1274338 ...

主要是考虑这款携带方便。折叠后体积小点。您飞的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圈的螺丝很爱松动几乎每次打开和折叠后都要紧固一下螺丝,和飞跃的折叠机架是一个毛病,最好换成通常的 ...

谢谢你,整理的详细,准备上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这款携带方便。折叠后体积小点。您飞的很好哦

携带比F450方便、就一个袋子搞定

拿出来后就这样

放下预热准备起飞

网友F:
C卡结构+H机架=硬伤,小负载可用,大负载坚决不能用

网友:
螺丝松动  其他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买了,不错。。。不过这个好像是那种飞越的C卡,你在某宝搜下H4机架,好像有一种CNC件的C卡机架

有这种机架吗?

网友:
C卡换成ATG的那种带螺丝紧固的会不会放心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卡结构+H机架=硬伤,小负载可用,大负载坚决不能用

如果要挂狗台的话H4是不是会震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挂狗台的话H4是不是会震死?

不会啊。。对于这货来说,大负载指的是起飞重量过3.5~4K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会啊。。对于这货来说,大负载指的是起飞重量过3.5~4KG

2KG以下的这款机架推荐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2KG以下的这款机架推荐否?

还不错,只是我觉得现在的C扣H4机架都丑爆了。

网友:
多听 多看前辈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不错,只是我觉得现在的C扣H4机架都丑爆了。

OK,最近打算把风火轮的F450升级一下轴距增大续航和负载能力,同样纠结在XA650和H4之间。如果H4还不错的话我还是很中意的,因为收纳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OK,最近打算把风火轮的F450升级一下轴距增大续航和负载能力,同样纠结在XA650和H4之间。如果H4还不错 ...

其实现在的H4折叠之后一点也没比XA650省地方,还比XA650重很多。俩机架我都用过,如果是用来挂狗,让我选,我会毫不犹豫的选650(实际轴距是550)。虽然说这俩机架我都不太中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现在的H4折叠之后一点也没比XA650省地方,还比XA650重很多。俩机架我都用过,如果是用来挂狗,让我选 ...

650折起来有点太长了感觉。H4确实重了几十克。

网友H(2014-08-21):
还不错呀。。看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