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数控车床批量加工的事

楼主(2014-05-20):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数控车床批量加工,棒料是一段一段非等长有误差的,不是每次车玩更换一次棒料就要对z轴了???

网友A:
做个对位工装。留足平端面余量。差别不大啊。不用每次都对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对位工装。留足平端面余量。差别不大啊。不用每次都对刀了

对位工装是什么意思啊???大哥赐教啊

网友:
很简单的,如果是手动松紧卡盘,做完一个工件后,刀架退到一个预设的固定点,把棒料拉出顶到刀架在加紧,这样每次的装夹的尺寸就大致不变了。(除此方法外还有很多种)
还有自动装夹,这就方便了,刀架上装个棒料夹头,做完一个工件后,夹头自动夹住棒料,拉出预设长度。当然夹头的动作和卡盘的松紧,是受程序控制相互配合的。

网友:
其实就是用个钢板尺,每次装料伸出卡盘一样长即可

网友:
让一把刀停在z0.5的位置 然后暂停   装零件